[Arduino] 无损改装+测试激光水平仪电池,获得多块DC5521接口锂电模组(原创)

楼主(2023-10-29):
【背景】

不知何时,海鲜市场出现了好多全新二手激光水平仪电池。售价平平,但看外壳做工还不错。
想来应该是有厂家更新换代,低价淘汰旧版本电池,几块钱的价格买个壳子也不错。

随手入一批,绿黑各半,打算研究一二。正面 DC5521 接口,背面内藏插接口:

巨大的 XX激光商标,生怕你不知道是激光水平仪的配件。

【电气改装】

初步测试电压,背面插接口 3.8-3.9v,正面 DC5521 口 3.4-3.5v.
按照仪器套路,背面口一般为仪器供电,需要直连电池;正面 DC5521 略低,目测包含充电结构,盲猜如下:

由于不打算用水平仪,改装肯定是无法避免。直接拧开螺丝看到电池的全貌:

和初步猜测基本一致,这电池带有保护板,一只 SS34 肖特基实现傻充。原理框图如下:

首先应该批判下这个电路,属于典型 “傻充” 设计:降压全靠肖特基,停充全靠 RB302 保护器。
这种电路配合简单的 5V 直流源(例如USB线),就能傻傻滴把电池充满,完全不在乎安全性。

不过这傻充的设计,倒是给改装行了方便:只需短接肖特基,就能获得双接口全功能带保护锂电:

不说质量咋样,单看这 PCB 做工就觉得还挺认真。索性在一个不拆件的位置无损改装:

反正是无损的,所有电池一并改了:

至此,成功将电池改装为 DC5521+背面插接双口充放电,集成保护板的电池组。

【保护测试】

电池内部集成了 RB302 保护板,过充、过放、过流能否正确动作,决定了改装的实际效果。
按着 RB302 的手册参数,执行极端充放电:

实测过充: 0.5A 充电至 4.30v,电池自动断开,过充保护有效;
实测过放: 0.5A 放电至 2.50v,电池自动断开,过放保护有效;
实测过流: 10A 电流表直接怼在电池上,电流跳了一下直接归零,过流保护有效。

至此,确认改装后的电池保护板工作正常,双接口都有充放电保护功能。

【容量测试】

电池虽然已改装完成,但我对电芯性能一无所知。只知道入手时均为 3.8-3.9v,存储电压良好。
瞬态电流可以触发 3.8A 过流保护,说明电芯没有干涸/高阻,但容量仍需测定。

手头没有专业的 EBD 之类玩物,但这不妨碍我粗测容量,有 Arduino 就啥都有了:

如图,测试采用恒阻放电方式。Arduino 差分采集 RL 端电压,实时换算电流,经 USB 由 PC 记录。
事后对记录的数据按时间进行累加,即可算得电池放出的容量。

按着 Ah 级别的容量进行估算,0.1C 放电大约需要几百 mA,大致选取 RL=10 Ω.
考虑到 18650 满电时接近 4.2v,对应约 1.8W 热功耗,选取四只 10Ω/1W 电阻混联:

电阻直接接在快插 DC5521 插头上,尽可能降低电流回路电阻。
差分采样从电阻根部附近取得,这样可以消除线路电阻对电压的影响,相当于手动版的四线测试夹:

整套容量测试系统如下,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尽可能降低外界对 Arduino-ADC 的干扰:

硬件搭建好了,软件就是读取下电压+串口发送,Arduino-IDE 下并不复杂:

附上测试固件:

串口助手开起来,硬盘文件指定好就可以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电池已经没电,赶紧翻翻数据,这才放下心来。丢进 EXCEL 当中慢慢算:

顺手画出电压(V)、电量(mAh) 走势曲线,虽然恒阻但整体效果不错:

一路测算下来,最终绿色电池 2377.7 mAh,黑色电池 2427.9 mAh,放电倍率约 0.16C.

至此,成功测得电池容量,约 2.3-2.4Ah 每组,电池一致性尚可。

【假货测试】

测得了电池容量,本应该开开心心吃一顿,结果转脸就不开心了:
2.3-2.4Ah 这个容量很尴尬,是双芯总容量,还是单芯配合沙土电池的结果?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沙土电池、套娃电池不得不防:

再次拆开电池包,这次索性把电芯全拔出来兴师问罪,好在没打胶并不难拆:

电芯正负极焊点都很规整,单从外表上很难判断出是否装了沙子。
虽然剪开镍片测电压是最快的打假办法,但若电池本身并未作假,这样就毁坏了一个很好的电池包。

索性来点无损的检测,既要测出是否沙土电池,又不能毁坏现有镍片焊接。

于是想到了电流,如果能测得镍片中电流分布(例如霍尔头),就可以知道是否存在假电池;
更进一步,如果外界施加的电流足够大,甚至有希望通过毫伏表测得镍片压降,进而估算电流。
我手头的胜利 70C,毫伏档量程 600.0mV,分辨力 0.1mV,实测效果拔群:

趁电池没充满,给通一个不小的充电电流(这里取1.42A),万用表毫伏档测量镍片各点间压降,如图所示:

a. 测量公共B+点到电池正极片压降,均为 +3.0mV,说明两电池电流基本均衡;

b. 测量两电池正极片间压降,基本为 0.0mV,再次印证电流均衡的判断;

c. 测量镍片T型分叉点到电池正极片压降,位于 1.1-1.2mV 区间,与镍片几何形态基本符合,证实测量有效。

在安全的范围内调整电流大小,上述测得压降按比例增减,符合线性关系。
相同方法测试了剩余几组电池,压降均左右对称,证实电芯基本均衡,不存在假电池、沙土电池情况。
即每只 18650 大约 1.1-1.2Ah.

至此,无损确认电池包未使用沙土电池,每只 18650 大约 1.1-1.2Ah 容量。

【应用+收纳】

由于电池引出了非常通用的 DC5521 接口,因而使用起来灵活度很高。

首先是充电,抛开专门的 4.2v 充电头,借用成熟的变阻力手摇发电系统,即可畅快实现山洞摇电+储电:

在用电方面,支持单锂供电的模块全兼容,只需一根 DC5521 插头。给 Arduino 当个现场电池:

或者给我的 3AX31C 锗前级当个直流电源,音质妥妥冬日暖阳,没有丝毫杂音:

最后找个合适的旧布包,电池逐一收纳好,这下再不怕没电池用了:

--------------------------------------------------------------------------------------------

以上,无损改装了羊毛薅来的激光水平仪电池,在无伤条件下测试了一并参数,最终获得多块锂电模组。
为日常摇电、光伏储电、小实验供电提供了便捷又安全的锂电储备。

最后祝大家DIY顺利!

网友A:
Arduino IDE没有代码自动提示功能,没有转到定义功能,编译还非常慢,我装了一个用了一下反正是用不惯。大神你也可以试试vscode+platformio,比这个好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IDE没有代码自动提示功能,没有转到定义功能,编译还非常慢,我装了一个用了一下反正是用不惯。大 ...

其实我代码用记事本写的,Arduino IDE 只是拿来编译.....

感谢推荐!

网友B:
搞的我也想去薅几块了电池不错

网友C:
哈,毫伏档终于有用处了,看压降可以测试电池组里的假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毫伏档终于有用处了,看压降可以测试电池组里的假坏电池。

毫伏表面前,万物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的我也想去薅几块了电池不错

这个看运气,我看有坛友拿到了带 4056 的处理货,结果还漏电

网友D:
我想看看那个3az31的帖子…好多年前搭过一次调偏流没有合适的电阻所以就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看看那个3az31的帖子…好多年前搭过一次调偏流没有合适的电阻所以就没有成功… ...

那个 HiFi 系的帖子还没顾上写,胆管、锗管、音频牛,陶瓷运放、山寨运放、华强北定制运放全都烧过一遍。

真的每种都有自己的风格,但统一方向就是怀旧。

网友:
楼主有钱又有闲嘿嘿嘿

网友:
索性来点无损的检测,既要测出是否沙土电池,又不能毁坏现有镍片焊接。?

用X光机,透视啊。

网友:
长见识了,沙包电池检测用毫伏表

网友:
不错,物尽其用!

网友:
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居然可以用毫伏表检测假电池

网友:
旧布包一点都不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的我也想去薅几块了电池不错

2个才2AH多,还不如拆机大红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 HiFi 系的帖子还没顾上写,胆管、锗管、音频牛,陶瓷运放、山寨运放、华强北定制运放全都烧过一遍。 ...

赶紧的酝酿一波,有手撸的收音机没?没有收音机的怀旧不完整啊…

网友:
看来这个镍片电阻好大哦,自己还是用铜皮好

网友:
车还有吗 还是都开走了

网友:
容量低,便宜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