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哥,12V电源用一次就坏了,请教(已上传电源图)

楼主(2023-10-29):
有一个90涵道,想测试一下。因为身边没有电池,用一个12V 220W的直流电源测。开始一切正常,其实调速器(油门)我转不到10分之1,因为是晚上,我也没有暴力开。当时可能也就2到3A电流吧。我就开了十几秒,当我把油门拧到最小关停它的时候,突然就断电了。然后12V电源就没有输出了。就这样坏了?我开始还以为这电源太老了吧。又换了一个测试。结果也是一样。请教各位老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的时候不是电流最小接近0了,为何会突然就断电了。然后12V的电源就再也没有输出了。用万能表测的,电压为0. 这是为何呢?就这样坏了两个12V的电源,我这两个电源也不是什么山寨货。按理来讲各种保护应该还是有的。我当时只是发现,把油门拧到最低关停的时候,可能油门那电位器转动的速度有点快吧,我不是慢慢拧到最低。我感觉涵道里面的桨叶在停的时候会左右摆动一下。可能是惯性吧,毕竟里面的桨叶是金属的。涵道里面是一个无刷电机,另一个蓝色的是一个电调。还有一个调速器也就是油门。按这样讲,如果我是接航模那种电池,那电池会不会也像这种电源一样容易坏呢,或者说用一次就坏?麻烦各位老哥帮帮忙。

续:本来想挑个容易拆的,拆开看一下。结果弄掉底下的垫子,里面还有很多胶,弄了几下还没发现螺丝。还要想点办法,另一个电源更难拆。看外观没看到有螺丝。

拆开了拆开了。不过背面给铁片焊住盖住了看不到。现在不方便动烙铁,有同事在。要周五晚上或周六才行了。

31号续:背面也拆开了。请各位老哥指点一下。到底最有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A:
这是航模用的吗?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说是电源坏了两个,结果没有电源的图,靠猜? 设计完善的开关电源是不容易坏的,但是你用服务器电源这种未对感性负载优化的就另当别论了。 随便搜一个文章自己参详吧 https://blog.csdn.net/zhang062061/article/details/123749244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输出的12v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功率小了,电流大,次级整流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模用的吗?

是的.不过我是用来做个小风扇.

楼主:
应该不是,我没有用到它全部功率.只用了一点点电流.吹出来的风都不大.这种涵道如果有10A电流的话,120W,风很大了.声音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E:
猜:有可能是负载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尖峰)把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了,因为这种低压大电流的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是肖特基的,耐压低。测一下两个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电源坏了两个,结果没有电源的图,靠猜? 设计完善的开关电源是不容易坏的,但是你用服务器电源这种未 ...

太晚了没有来得及拆.也不是我那些服务器电源.是DC接口的用在电脑上面的电源.两个都是.不过服务器也是用在电脑上面的,应该算是一样的东西.老哥说的应该是没错的.都是在关掉的时候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输出的12v整流管击穿了。

好的老哥,今晚拆看一下.

楼主:
就是这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功率小了,电流大,次级整流管击穿。

应该不是超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有可能是负载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尖峰)把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了,因为这种低压大电流的电源输出整流二极 ...

好的老哥,今晚弄一下.

楼主:
电源不好拆,得想想办法。

网友F:
这种一眼看完的结构的还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一眼看完的结构的还不好拆?

只是胶多了点

网友:
裸开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个半桥llc谐振,
输出大概率是同步整流,小概率是肖特基整流.

理论上讲,如果是肖特基整流,12v的肖特基会用到100v以上,理论上很难因为感性负载炸掉,而且输出是有电调的.

但是同步整理的话,就不好说了,mos管sd是有寄生二极管,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