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改造台灯雅格:1w辣鸡灯珠升级5wRa98,SGL8022W升级SGL8022WS,低频pwm升级20khz

楼主(2023-10-29):
用了几年的雅格夹式小台灯YG5933,好像是8块钱从一个学生哪里买的,当时停电应急用。结果一直用到现在。
很轻,挺好用的。可以随意夹,特别是我给触摸脚接根铜丝直接绑在蚊帐上可以直接在床上开关。缺点:频闪,色温高,亮度低,每次开关要按4次。

中途拆过一次:查到了芯片SGL8022W带输入选项功能,3档改带记忆无极调光,结果没法记忆最高亮度,只能接近,频闪严重,又改了回来(已经习惯了,所以这次没改)。
这次直接连灯珠芯片一起改了。

先看底部参数:干!14*0.1w=2.5w !还说不可换!实测最大档位灯珠全功率只有0.98w!低档我都没测了没意义。

原灯珠直接14个5730并联,应该是3.3v0.1w功率,实际工作3.1v不到0.1w。新灯珠5w cob,ra98,4k色温,0.3A,15-17v(实测15v已经略超过0.3A)
散热方面外壳里外都用铝箔胶带贴2层,里面均热,外面给空气散热。灯珠先用0.1*20mm宽铜带散热,铜带后焊接2根镀锡编织带,最后用导热矽胶布双面胶横着3条固定在外壳上。
(测试结果,1档基本不热,2档温热,3档较热但不烫手。比改前单PCB好太多,提高功率温度也更低。3档手摸差不多,但是改后往外壳导热,温差更低)
供电用一个sx1308升压稳压板板5v升到空载16.61v,实测工作后有0.13v压降,16.48v输出电压。主板灯珠导线焊点14.86v,导线0.04v压降,灯珠14.84v,电流0.85v/3Ω=283mA(测试3Ω限流电阻压降0.85v)。本想放外壳里面的,底座很薄,差一点点,电位器改小号就行,太麻烦了热熔胶粘夹子弹簧下面空隙,丝毫不影响使用。升压板焊一个typec供电。
主板拆掉了microUSB接口,直接焊线。原主板5v供电的SGL8022W,改成16v供电的SGL8022Ws

主板修改部分
1.取下芯片1脚47k电阻(断开1脚)
2.稳压二极这里肯定用不了了,电压过大会直接烧串联的1.2Ω电阻(也是LED限流电阻,1.2+3Ω)。
  改成ldo单独供电8022ws加了3个电容(ldo输入滤波0.1uf+10μF输出滤波10uf,大小不对,但是只有这个,买的电容包没注意)修改部分电路(按SGL8022Ws应用电路
3. 7脚增加3k电阻接地(后面线路没搞对没点亮瞎测试,发现这个电阻不要也能正常用,但不确定是否稳定)
  (8022ws触摸脚新增10k电阻,愿电路就有6.8k+电感,测试能用没改,应该差不多,原装的20v5A nmos开关管应该也还能继续用)
附上电路图和实物,非专业!知道二极管符号不对,不想改不会画。

最后,效果非常nice!光效秒杀原灯珠,功率也更高,颜色更好,20khz高频调光,手机测不出频闪。

网友:
改造的挺好

网友A:
这种小台灯发光面积小了,光斑也集中,看大点儿的报纸就明暗不均。
原本的灯条设计也是为了加大发光面积吧。

网友:
这是大工程了

网友:
基本全改造了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一下   厉害

网友:
锡带散热是个好主意!

网友:
这是脱胎换骨了

网友:
高手,这都能改,相当于一个新台灯了

网友B:
我还是喜欢那种可以连续调光那种,功率大于7瓦

网友:
改造的过程很不错,就是一点不太完美,点光源不太好。护眼台灯,都是采用面光源,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台灯发光面积小了,光斑也集中,看大点儿的报纸就明暗不均。
原本的灯条设计也是为了加大发光面积吧 ...

发光面积小,但是角度大,接近180度,这个灯头就小,就算铺满了也做不到无影灯效果,用起来区别不大,只有直视能看出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那种可以连续调光那种,功率大于7瓦

用习惯了,3档主要方便定位亮度,而且我加了铜丝后触控非常灵敏,不像刚开始要触摸一下要拿开一段距离才能再次触摸,快速连点3次就是最高档位。
带记忆的连续调光也很好,开关只要按一次就行。想改也随时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光面积小,但是角度大,接近180度,这个灯头就小,就算铺满了也做不到无影灯效果,用起来区别不大,只 ...

的确,面积小,关键还是看光通量

网友:
如果直接看到它,眼里能留个光斑,很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