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朋友的歌厅,"咪唱"点歌机触摸屏不起作用了,232芯片无供电,信号怎么过去的?

楼主(2023-10-30):
如题,这个屏,就是组装的显示器+红外触摸.此机显示正常,但触摸没反应,把显示器换到另一台好的点歌机上,依旧无反应.于是拿回屏检测,接口是RS232的,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测,触摸时也有字符反应.真是奇怪了.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何原因?

如题,显示器的触摸输出是一个RJ45的接口,另一端RJ45接口里是一个转换芯片MAX232,转换线另一端是2个接口,一个PS2,是空闲的,另一个3.5接口,插到点歌机上.但是MAX232的供电,是在PS2接口上,3.5接口上根本没有和供电端相连.真是非常奇怪.信号是怎么过去的呢?

网友:
坐等一个大婶进来解惑

网友:
有加密的吧    COM1口一般都是

网友A:
PS接口是就供电专用的,3.5mm插到播放机的COM口上,这样不就说得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接口是就供电专用的,3.5mm插到播放机的COM口上,这样不就说得通了吗

你好,感谢回复。可是这个点歌机上,根本没有PS2接口啊?

网友B:
我记得,点歌机触摸屏就电源线和连接线,一般就是网线口的专用连接(可能线序不一样)连接点歌机主机就好,但是需要设置端口、波特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点歌机触摸屏就电源线和连接线,一般就是网线口的专用连接(可能线序不一样)连接点歌机主机就好, ...

您好,感谢回复,又研究了一台同样的点歌机,发现它的连接线,没有PS2这个接口,而且触摸屏输出的RS232信号,是直接进入到点歌机的3.5插座中间端子的,连接线中间没有任何芯片。按照这个接法重新做了连接线,触摸屏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不是线断了,是中间那个RJ45-3.5立体声的转换头,本应该是直通的,但不知被谁换成了带PS2接口的了,但是机主一直强调原来就能用的,所以才走了弯路。

网友:
这个修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