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黄鱼看到一家用海力士做固态的,想问下,这个芯片是不是漏电王?

楼主(2023-10-30):
看到一个海力士的固态,这个芯片型号也查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漏电王?

有知道这是啥芯片的大佬来说说。。。。

网友A:
你们这是对大品牌有多大的成见,非要绕开去找这些莫名其妙的。

网友:
现在的固态这么便宜,非得要舍近求远吗?

楼主:
主要是海力士漏电王的名气比较响亮,我想看看这个片子是不是属于那一类,而且这个片子也查不到具体的参数。
很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是对大品牌有多大的成见,非要绕开去找这些莫名其妙的。

同感,数据比价格更重要,杂牌的不敢用

网友:
能避坑就避

网友:
那么便宜的致钛/长存芯片不香?没搞懂还是数据是不值钱

网友:
应该不属于漏电系列了,选择好主控芯片很好开卡的

网友B:
现在固态的我买长江存储的。

网友:
现在固态确实是长江存储比较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固态的我买长江存储的。

长江存储就那么好?

网友:
现在固态白菜价了,还是买好的

网友:
建议买品牌的

网友D:
数据无价,现在品牌sd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江存储就那么好?

应该不错,售后质保5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无价,现在品牌sd也不贵

现今品牌的消费级SSD一样的短命货,不光是PC配件,很多3C电子产品现在厂家们玩起了“计划性报废”。

典型的如美帝良心想这两年力推的那个“主板低温锡膏工艺,结果导致翻车的良心想笔记本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错,售后质保5年呢。

5年后给找的到,认不认还是个问题呢!
坏了大多都自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年后给找的到,认不认还是个问题呢!
坏了大多都自认

要耐用十年时间,还得去淘企业级SSD。

  当然,淘大船货企业级SSD拆机盘也得拼一下运气,一些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备份盘SSD虽然通电时间长但是写入量其实并不大,那种便宜的企业级SSD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年后给找的到,认不认还是个问题呢!
坏了大多都自认

三丧SAMSUNGTLC颗粒盘如果天天下载4K高码率电视剧、电影的话也不耐用。拆下来的这个三星SSD 128GB套一个SSD硬盘盒给台式主机当外置硬盘用用到寿命完全榨干。因为SSD掉速严重也不当什么系统盘了。天天下载的确很伤SSD啊TLC颗粒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丧SAMSUNG的TLC颗粒盘如果天天下载4K高码率电视剧、电影的话也不耐用。拆下来的这个三星SSD 128G ...

写入量到了寿命也就基本终了,电子产品啥的都有个寿命~不能过份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