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10W感应灯条拆解,一秒钟闪一下是哪里问题(Panasonic HH-LW05118)

楼主(2023-10-30):
松下10W感应灯拆解,灯板是5并9串。电源芯片用的是晶丰明源的bp3519,MOS管是4N65D,红外光电感应,待机功耗大约0.3W,有点高。有一个坏的一直没拆开,今天拿出来拆了,一秒钟闪一下,换同款好灯条,还是一样,不清楚是哪个元件坏了,电容都是好的,专家帮忙看下指导下,感谢。家元又是负的了,大家赏点家元吧,这每天打卡,还经常发贴,居然还是负的,无语了。

网友:
大概率的某个led灯珠挂了吧

网友:
这双花拖鞋够经典

网友:
待机这么大,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
5并的灯珠要坏应该是一组,估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每天登录扣5加元    久了就是负的了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先查每个灯珠好不好。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容量降低了

网友:
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有块好板吗?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换上去试

网友:
有两个板子还不好办,对照着测量,哪个元件数值不一样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电子玩意真的很神奇。我本子换了键盘,没装后壳,怎么开机就不显示,后来赌气装上了后壳想送去维修,结果装上就能开机了

网友:
有灯珠挂了吗

网友:
这种驱动看不懂

网友:
做工相当好

网友:
没人出来说一下可能的故障点吗?电容容量降低是否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不像是开关电源打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