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夕买的86型暗装五孔插到手拆

楼主(2023-10-30):
卡扣的,不好拆,抱着非拆不可的心态,两个卡子都撬断了,

铜片用刀修的看了,是铜的,就是薄了点。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正泰的低端货用料一般般,和公牛一样是螺丝压线的。高端就好多了,是隧道式接线端子,和空开的一样,还有分线孔

网友:
正泰的低端货用料一般般

网友:
一般用用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设备都差不多就能行,只要防火过关就好使。另外,如果这种设备添加个热敏显示就更好了,一旦过热就有颜色提示最好了

网友:
是正泰的,我还以为是网上经常露脸的国际电工呢。

网友:
感觉这些垃圾面板的卡扣非常的脆,家里的面板几乎都有断一两卡扣的

网友A:
看着和国际电工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和国际电工也差不多

买的六块钱呢,买国际的可买俩

网友:
低端的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做工可以,比起铁面板的绝缘

网友:
现在插座生产上应该没啥难度了,模具都好买,所以大牌贵估计是品牌溢价了,加了点材料厚实,

网友:
是铜的就好

网友:
这个厚度我估计几天以后就没弹性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还能用,一般电器可以用。

网友:
是正泰,还以为是大品牌国际电工呢?话说国际电工现在缩水了,原来铜片一般有0.7左右,现在只有0.4到0.5了

网友:
用券几毛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