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dca新款无刷电钻外壳质感非常好

楼主(2023-10-30):
新出的dca 标的12  和16伏特系列无刷小电钻外壳子质感非常牛掰,内在咋样没看到有拆机图片。估计和蓝壳东成一个德行 不过这个新款可能有提高

网友:
真正是人靠衣装。

网友:
以前有刷的是高挑匀称的身材,现在无刷的是矮胖体型.

网友:
没有了整流子部件短了一截.

网友:
好好的东成汉字不用,改成DCA了。

网友:
外壳好看成本也没高多少,公版换色都不用心

网友:
这样一改变颜值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扭力大,好用

网友:
啥牌子 信洋教了

网友:
东成出口版

网友:
感觉颜值一般

网友:
缺点一、这款开关线性极差,开关是6速,实际体验只有4速,跳跃非常明显,操控不合格。
缺点二、21V的个头大、重量大,扭力只有50牛,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但这重量都可以上90、120牛的产品了
优点三、价格便宜,21V最低280,但基于上述原因推掉了

网友:
东成的工具质量可以,但是远远比不上大有威克士(这三个牌子的工具我都有),外壳质感做工只能说不错,还达不到非常好的地步。

网友:
这个牌子只合适装修工,但是抚摸党能挑出一大堆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