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盒子内存扩容的内存颗粒规格?

楼主(2023-10-30):
请问下,对于安卓之类的盒子,扩容时用同样位宽,不同容量的内存颗粒可以吗?比如原来有2个16bit的512M  DDR3颗粒, 加2个16bit的1G DDR3颗粒可以吗?还是所以颗粒一定要同一容量?

网友A:
肯定不行啊,一般是得相同容量,除非有特殊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啊,一般是得相同容量,除非有特殊设计

不一定吧。虽然我没尝试过,但我感觉有可能可行。就像电脑的内存,同频率的内存,不同容量是可以混插的。
具体情况,感觉还是要实测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不然扩什么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虽然我没尝试过,但我感觉有可能可行。就像电脑的内存,同频率的内存,不同容量是可以混插的。 ...

但是同一根内存条上颗粒容量都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有这个动手能力,不如试一下,不行,再换回原来的就可以了

楼主:
前几天在张大妈看到有人给我家云扩容,加焊用的RAM是玩客云拆下的P3P4GF4BLF-GGN,帖主说是16bit的颗粒,我在网上搜了下,确实是256Mx16的颗粒,
但我家云在网上搜索说原装的颗粒是K4B4G1646E-BCMA,三星官网查询是512Mx8的颗粒。难道说不同位宽的RAM颗粒是可以同时混用的吗?

网友C:
扩容是否能用看uboot和内核寻址,有的自动匹配
三星那个缓存就是16位的,4Gb 是8位的容量显示编码,实际是512MBx16 =4GBx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容是否能用看uboot和内核寻址,有的自动匹配
三星那个缓存就是16位的,4Gb 是8位的容量显示编码,实际是5 ...

可是三星官网产品查询架构是512MX8,难道是FBGA 96的都是16bit的? FBGA 78都是 8bit?

网友:
这样?有意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虽然我没尝试过,但我感觉有可能可行。就像电脑的内存,同频率的内存,不同容量是可以混插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三星官网产品查询架构是512MX8,难道是FBGA 96的都是16bit的? FBGA 78都是 8bit?
...

16就是16位的,而且和脚位也有关系。bga96的一般是16位的,bga78的是8位的

网友:
建议闲鱼淘个小米盒子3增强版,MDZ-18-AA,虽然机型比较老,但性能绝对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就是16位的,而且和脚位也有关系。bga96的一般是16位的,bga78的是8位的
...

了解,我也很奇怪为何官网这样标. 这个颗粒从编号看是16bit,封装也FBGA96,可规格上又写512M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