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详解LM399电压基准的制作

楼主(2023-10-30):
[前言]
前段时间购入了一台6位半万用表后,就一直想做一个LM399的基准,毕竟买的是二手的,准不准还得用基准验证下,不然就算是六位半也得变烧火棍了,陆续购入了大部分零件,现记录下制作过程。

[LM399介绍]

LM399是ADI(亚德诺)生产的一款超低温漂电压基准,在0-70°下典型温漂只有0.3PPM,最大温漂2PPM,大量用于各种6位半万用表,电路简单,价格也不算贵,算是最适合DIY的高稳定性基准了

[电路设计]

根据LM399手册,LM399工作电压9-40V,恒温电路最大工作电流600mA,内部齐纳稳压管最小稳定电流1mA,根据手上现有的24V交流输出变压器计算,24V交流整流后直流电压35V左右,使用LM7824降压到24V后,使用10k的EE模压电阻对内部齐纳稳压管限流,此时内部齐纳稳压管工作电流2.4mA,大于最小1mA的工作电流,LM7824上的压降11V,最大600mA电流时功耗6.6W左右,虽然看起来功耗有些大,但恒温电路的最大电流只会持续十几秒,温度稳定后电流只有100多mA,加上散热片后完全没问题,电路就按照手册中第五页的应用电路图稍加修改,取消了电路中的分压电阻和微调电阻,毕竟LM399最小温漂才0.3PPM,要找到温漂一样小的电阻可不容易,

修改后得出以下电路,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给LM7824稳压并滤波,然后输入到LM399和LT1001,LM399输入输出均添加一个68nf的CBB电容滤波,LT1001输入前使用RC电路滤波,反馈环路添加电阻和电容使输出更加稳定,

PCB布局:

PCB的3D仿真图:

[电路焊接]

电路板:

焊接好的电路板:

精密电阻特写

尼吉康的滤波电容

LT1001

电路图背面

[上电测试]

使用可调电源将输出电压设置为24V,输出电流设置为100mA,这样可以避免电路有问题导致烧毁元器件

打开输出后观察电压电流表头的电流曲线,可以看到电流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下降到22mA左右,说明电路工作正常

将可调电源输出设置为25.2V,打开输出,观察输入不同电压是否对LM399的输出有影响,并通过电压电流表头观察启动电压和电流

启动时电压被拉低到12V,电流限制在100mA内

启动完成后电压恢复到设置的输出电压,电流快速下降,黄色线条为电流

最终稳定在18ma左右

next

楼主:
[稳定性测试]

将LM399接入充分热机后的6位半万用表,使用软件记录电压值,观察LM399输出是否稳定
可以看到输出电压虽然些波动,但总体是接近不变的,这也符合LM399高输出噪声的特性,

[总结]
经测试,此LM399基准符合设计要求,可以用来验证6位半万用表的准确性,将LM399基准热机24小时后接入万用表,此时可认为LM399的输出电压是几乎不变的,观察六位半万用表的电压变化,可认为此变化完全是万用表自身的变化,与基准无关,下图是6位半万用表冷机启动的电压变化过程

楼主:
PCB文件如下,已验证,可直接使用:

网友A:
基准的负载能力很弱,需要运放扩流?降阻?隔离?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的负载能力很弱,需要运放扩流?降阻?隔离?跟随?

是的,不加缓冲接入万用表电压会掉一点,加了就没事了

网友B:
那个显示电流的不错,也是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显示电流的不错,也是自己diy的?

是的,下重本做了几个,热机后和6位半基本不差

网友C:
高手,不过我更感兴趣,楼主是干什么的,买6位表

网友D:
这热个机得几个小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不过我更感兴趣,楼主是干什么的,买6位表

六位半很多人都有,二手的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热个机得几个小时么?

LM399是准备一直通电的,这样才准,功率才1-2W,一直通电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网盘吗

没有,我没设置下载要积分,结果显示要55积分

网友:
不懂,为什么不用BUF隔一下,还有加个恒温槽也不费劲吧。

网友F:
颜值很高!
那个曲线的表头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颜值很高!
那个曲线的表头是啥?

那是自己做的表头

网友:
就羡慕这些会制作的不错

网友:
PCB的上LM399四周那种开槽是怎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