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你们都安装fydeos了么?

楼主(2023-10-30):
昨晚把老本安装这个系统之后,发现完全用不了啊,因为里面的好多软件都需要安卓激活才行,但是X200的CPU又是老U,据说不支持激活安卓,导致刷完fydeos系统之后只能上网,其他都做不了啊。

网友A:
老老实实装win7不香吗?

网友:
老老实实装win7不香么?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装win7不香吗?

既然是老鸡,老老实实装XP不更香???

网友:
再等等会有办法

网友:
老机器还是XP或者WN7好了。

网友:
有精简的系统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安装原装chromebook   os。。不需要花钱,用u盘做一个,就是没安卓应用可用。

网友B:
换了固态,升级内存,win10都没问题。玩桌面版的Linux:深度、银河、统信。别的还是用户少,不好折腾

网友:
没装过这个

网友:
老老实实win不行吗,装fydeos真的只适合娱乐用

楼主:
主要是想耍耍fydeos有啥好玩的
结果发现啥也玩不了

网友C:
可以安装 primeOS  PC 变身为安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安装 primeOS  PC 变身为安卓机

哦,完了我了解一下,我昨晚装了deepin,感觉还不错

网友:
老老实实装win7,别去折腾。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呢.不了解.

网友D:
我有个戴尔的13寸二合一,CPU是I5-7200U,触屏的,可以刷个安卓系统吗 ,求推荐,最好是安卓和WIN10双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戴尔的13寸二合一,CPU是I5-7200U,触屏的,可以刷个安卓系统吗 ,求推荐,最好是安卓和WIN10双系统 ...

prime os 0.61 安卓系统,
兼容性佳,
带 root ,
不错喔。
我装四个系统 win11+win10+deepin+pri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ime os 0.61 安卓系统,
兼容性佳,
带 root ,

我的电脑旧120G硬盘,只有一个盘位,多了装不了,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B:
换了固态,升级内存,win10都没问题。玩桌面版的Linux:深度、银河、统信。别的还是用户少,不好折腾 ...

X200只是能装win10 ltsb2015,勉强用,之后的win10版本带不起来,很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