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ibm电源修改下diy自制t12真白菜,成本5元

楼主(2023-10-30):
利用下ibm电源 这电源质量看着比现在的很多品牌电源都好。这么多年了依然无任何问题。就它了

下面改造。开壳。还是wd40开壳。

双面主控板我没有,而且现在的很多都是缩水的。来一张单面没有缩水的。焊的一般,见笑了。

铝片加铜薄这散热不错。切开2cm铝片防止和电路板接触短路。钻2个孔洞。用来旋钮和指示灯。

安装好主控板。飞线连接编码器旋钮和指示灯,用的0.5网线芯。(考虑成品手柄线也就0.3的。网线0.5也足够了。)

内部安装好。高温胶带。硅胶散热,防止短路。其实发热量很低。

成品来了,上壳。全家福自制的手柄正好和电源线连接。

结束。总结下一共就开2个圆孔,切削一点铝片。制作一个手柄。便携性很好,家里家外的方便的很。结实耐用。物美价廉不是吗。结束~

再补一句发热芯也是修复后的,这样修复发热芯还是挺耐用的。1个多月了吧。

外伤木有。完美吧
各位大佬新人求支持。

网友:
也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A:
怎么用WD40开壳啊,直接喷接缝处?

网友:
配件买一年多了还没组

网友:
物尽其用,不会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WD40开壳啊,直接喷接缝处?

对我是间隔了大概10分钟喷涂了2次。然后就开了。这一瓶用了6-7年了。锁眼卡壳扭不动不太好使也喷的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是间隔了大概10分钟喷涂了2次。然后就开了。这一瓶用了6-7年了。锁眼卡壳扭不动不太好使也喷的它。 ...

学习了,下次试一试

网友B:
IBM电源完全配得上T12!

网友:
WD40可以化胶吗?还有这用处?

网友C:
wd40喷接缝吗?

主控板是买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喷接缝吗?

主控板是买哪一款?

对。板子都可以,不分什么款式,现在卖的都偷工减料。看好芯片颗粒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M电源完全配得上T12!

我在想这个电源带控制板情况下。要是插回笔记本会怎样。

网友:
WD40还有这用法,我也有这电源,试一下

网友D:
板子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太大了

是的。大了点。没事主要稳定就好。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试试WD40开壳

网友:
WD40还有这功能?

网友:
没必要非得放电源里面,搞个小盒子放外面更省事,电源还保持原样

网友:
WD40可以开壳?
只听说有用风油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