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监控网络不对接正常,已对接不停的掉线、延时严重,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30):
一个监控网A有150个摄像头,另一个监控网B有10个摄像头,现在将A的一个摄像头端网线拔出插入B网的交换机,接道理这样B就和A对接了,也可以看得到另一个网的其他监控点,但对接后发现监控B的摄像头不停的掉线,延时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23-11-2 16:27):
找到交换机了解布线方式,更换为两台企业级交换机解决。

网友:
难道是IP冲突了?

网友A:
A网段直接接入B网段?IP都没改?

网友:
LS分析得对   茶也认为肯定是地址冲突导致

网友:
检查B网的IP地址是不是跟A网冲突,一般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我怀疑跟IP冲突没啥关系,而是有两个DHCP...

网友:
你得先了解一下网络结构再并网吧,这样直接并不怕全网瘫痪

网友:
除了上面的答案,还一个可能就是交换的背板带宽不够了

网友:
第一,ab以前是不是一个局域网
第二,交换机性能不信

网友:
应该是IP冲突了,或者有两个DHCP服务器

楼主:
我仔细查看了两个监控网网的IP(有摄像头的IP表),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跟IP冲突没啥关系,而是有两个DHCP...

我仔细查看了两个监控网网的IP(有摄像头的IP表),没有冲突,摄像头都是固定IP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网段直接接入B网段?IP都没改?

我仔细查看了两个监控网网的IP(有摄像头的IP表),没有冲突,因为建那个大监控网A的时候有IP地址表,后来建那个小监控网B的时候都是拿A表中的备用空IP来设地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查看了两个监控网网的IP(有摄像头的IP表),没有冲突,摄像头都是固定IP地址的。
...

没看到拓扑图,保留意见...

网友:
功率不够,信号衰减?

网友:
是不是处理能力不足,以前是10个的环境,突然增加150个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各位大佬的神回复

网友:
监控的交换机需要端口隔离的,本来就不允许这样接,你这个还要做VLAN隔离。

楼主:
最新进展:

更换连硬盘录像机的交换机为企业级交换机,下图中的“1个和2个摄像头”正常不卡了,但接10个头的那边卡顿丢包厉害,怀疑交换机不行,又换一个企业级交换机,现在正常了。
交换机都是放在吊顶上,位置也不知道,这几天爬上爬下掀开吊顶才弄明白这个小监控网的接法,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