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检修家用增压泵不运转故障、拆解TY2000水泵智能开关了解工作原理

楼主(2023-10-31):
   亲戚的出租房装了个增压泵,近日出现开了水龙头后不运转的故障,于是上门检修。泵购于2021年4月,2022年12月换过一个旧继电器至今。当初买水泵之前了解到有两种增压泵,一种是变频式,另一种是开关式,类似变频空调与定频空调,当初不选变频式主要考虑变频的贵一些而且可能故障率高,而感觉开关式的比较简单故障率可能低,目前来看,开关式的也不是太耐用,主要还是继电器容易烧。这次买的控制器+水流开关两件套是90米包邮,再加上水压表22米,总共112米,单买控制器73米,水流开关由于接头锈蚀为了省事一起买(亲戚出钱,水压表生锈严重虽然可有可无,但看着蓝瘦,换了舒服点。2021年买的增压泵378米,现在查价格不变。

   增压泵的总体就是一个水泵+控制器,水泵控制器也叫水泵智能开关,型号TY2000,其作用就是检测管路水压及是否缺水,有水时,如低于设定水压时启动,高于设定水压时关闭;缺水时停机并指示灯闪烁告警。水泵由450W单相电机带动。

整体

电机

绕过控制器,直接给电机送电,可以运转,判断控制器损坏。

电机启动电容10uF

拆控制器,控制器盖子的固定螺丝在标签下面,第一次坏的时候想拆开时问客服怎么拆总是答非所问,感觉并不愿意告诉我,后来才找到固定螺丝。

原装有黑色灌封胶,继电器是第一次坏之后换的旧的微波炉继电器,高度太高了把插片掰倒。

抠掉了密封胶,欧姆龙的继电器可不是原装控制器配的,那是这次检修时装上的,规格是24V 16A。

先看其它部件:

水流开关,其作用是检测是否缺水,工作原理是:浮子上装一磁铁,有水时(有一定水压)浮子上浮让干簧管闭合,无水时浮子在弹簧和重力作用下落下,干簧管断开。

浮子上有长短槽,对准后才能套入,是因为浮子上装了磁铁要与水流开关顶部的干簧管对准。筒内压印齿状可能是防止浮子与筒壁接触过于紧密被杂物卡住影响浮子自由运动。

浮子上的磁铁

吸住刀片

水流开关顶部

内部灌注硬胶,无法拆开,里面装着干簧管,磁铁靠近时,可听到轻微“嗒”的吸合声,这个水流开关作备件,干簧管先不拆,大家脑补一下

虽然水流开关与控制器的活接有防水圈,但活接两头都锈蚀了。

模拟有水状态浮子上浮,干簧管接通。

原配的水压表,锈得不成样子,接头是铝的镀成铜色,接头的铝被腐蚀糊成一片。

标准的铝镀铜呈现的金黄色

新买的表不锈钢外壳并且注油防震

这才是铜接头!一分钱一分货,原装的店家卖15米,这个17米加5元邮费,大家说多出7米值不值?

继续拆控制器
控制器的整体是大圆筒,这是装在管路上的接口,仔细看上面标签是2021年生产。

这个压力桶暂时不拆了,以备漏水时更换。从管口内窥,内部膜表面是类似硅胶的软材质,下图的凹处是被我压的。大家知道用什么内窥的吗?

这是拿掉筒盖后的后视图,上面白色的塑料框是装电路板的,下面不锈钢片是固定压力调节组件的,其中左、右两个螺丝是固定铁片的,中间螺丝是调节压力的。

底部看的组件

拆开,从左到右是滑块、弹簧、压片、调节螺丝,其中滑块上装了磁铁,在水压作用下,滑块运动,使之控制上方的干簧管(后面展示)开闭。

下面拆解电路部分
这是拿掉电路板,两根线连着底座,这是第一次继电器坏的时候拍的。

最后这块是硬胶刮不下。这次拆电路板时发现两条线都没连着,可能是租客试图修理拆装时把线头弄断了,这次拆解发现是铝线所以容易断

仔细看有两个线头

热风枪设100度一吹胶就剥离露出干簧管,发现干簧管下有热熔胶,可能是调节压力时先用热熔胶固定然后再注胶。

这个干簧管挺长,接近14mm

电路板正面

另一角度,欧姆龙继电器是我买的备件,厂家原配的是国产的,之前已经坏了。

背面

近看芯片,无字芯片,但被旁边的丝印出卖了,这不是运放,而是MCU---PIC12C508A

这是8脚  8bit  CMOS单片机

之前第一次继电器损坏时用来更换的旧继电器,当时手头没有24V继电器更换,用了这个12V的居然也能用,就凑合用到现在。

触点电阻严重超标

这是降压电容,标称0.56u,容量下降了。但电路板标注0.33u,晕!

电路图不可少。电路比较简单,它的整流稳压电路比较少见,它不同于常见的阻容降压后整流,它将整流和稳压整合在一起,值得借鉴。
主要工作流程:单片机采集两个常开干簧管状态,来控制继电器。有水时,水流开关的浮子上浮,浮子上的磁铁接近水流开关顶部的干簧管,干簧管闭合,单片机判断有水,此时如果水压低于设定值(水压小于弹簧的弹力),滑块被弹簧推动下回退,滑块上磁铁远离上方的干簧管,干簧管断开,单片机判断水压不足,则2脚输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得电闭合,水泵运转,水压逐步上升,滑块在水压作用下克服弹簧的压力前移,如果此时水龙头在放水,则压力将保持在一定数值,当关闭水龙头时,压力进一步上升,滑块继续前移,当移动到一定位置足够接近上方的干簧管时,干簧管闭合,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断开水泵。缺水时,则水流开关的浮子在弹簧及重力作用下落下,浮子上的磁铁远离上方的干簧管,干簧管断开,单片机判断为缺水,2脚输出低电平,3脚输出低频信号发光二极管闪烁告警。

检修总结:经检测发现,原控制器在更换继电器后,未接水流开关(相当于缺水),水泵就运转,模拟水压干簧管接通时会停机,说明单片机的缺水检测端口损坏,不知所以然。鉴于控制器的安装空间限制,不好更换更大的继电器,同时考虑增压泵在日常用水时处于频繁开关的状态,继电器容易损坏,固态继电器比较大更不好放在内部,后续考虑外置固态继电器解决。

新更换的控制器

水泵未运转时的水压才0.3Kg

水泵未启动时水流

水泵运转时的水流

关闭水龙头,水泵停机时的压力约3.2Kg

装好试机正常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拆解的很详细,虽然不是很懂,感谢分享。。。。

网友A:
渝乐,他家泵的电机功率虚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大致了解了,压力膜来判断是否需要启动增压,磁簧开关判断是否停水,如果停水,则不启动

网友:
这个设计感觉还是很巧妙的

网友:
学习到了,这么详细的拆解

网友B:
对比水泵未启动和启动后的照片,水流状态变化很明显啊。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这种水压控制开关搞的很复杂,那种小的家用增压泵水流开关也是磁铁+干簧管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简单又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渝乐,他家泵的电机功率虚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拿功率计测的嘛,还能怎么样,虚标貌似都是行业潜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渝乐,他家泵的电机功率虚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次忘了测功率了,下次坏了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水泵未启动和启动后的照片,水流状态变化很明显啊。

必须的,米不是白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渝乐,他家泵的电机功率虚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渝乐牌,难道他标的电机功率是用来娱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水压控制开关搞的很复杂,那种小的家用增压泵水流开关也是磁铁+干簧管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简单又可靠 ...

我猜测有2种可能,首先可能想做成模块化方便更换;第二是由于模块化原因散热不好搞,所以用继电器。你那种坏了估计得整台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功率计测的嘛,还能怎么样,虚标貌似都是行业潜规则了

就是凑合着能用,销量刷的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渝乐牌,难道他标的电机功率是用来娱乐的?

你说是它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