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拉松式维修金灶F13智能茶道电磁炉

楼主(2023-10-30):
这炉是几年前单位领导淘汰下来的,当时已经放废品仓库了,本来想捡回来当料板,结果一试并没有损坏,只是品相不好了,茶壶缺了一个盖子,底部也可能是因干烧变形了,但不耽误使用,没舍得拆,买了个硅胶盖对乎着用。最近因工作需要,要换个单位上班,这炉要有个新家了,这一搬家搬出事了,使用中嘣的一声,它就罢工了,那就开始修吧,反正咱会这手,那知,这一修,可是跑了个马拉松,来来回回好几遍,最终查明原因还是因为漏水,难怪修了好几遍,在原单位用了好几年也没见出问题,水冒出来也没见水进电路板,它这个炉设计有排水孔,这换个地方它就找事,非要往电路板上漏水,唉!

看照片吧,马拉松呀,照片多,需要三层楼,不要插楼。

这炉还不算难看

当年可能还是比较先进的

金灶F13

15年的

8年了,早过保了

还是个处,反正过保直接捅破

掀起盖头来

只看下半身

下边还挺美

故障就在眼前,碳化了

四处都看看

比较脏,看样子以前也漏,只是没漏在正地方,不影响使用

大风扇

18V 的

保险电阻烧断了

用右边这个替换,右边这个上有烧的痕迹但没烧坏

小板子上的339芯片

这些方形电容有什么讲究?

电源芯片使用VIPER22A

好多方形电容

没原机的图,找一个参考

放大 看得清

碳化部分就是红线所指,300V直接到低压18V那里了,能不烧吗

还有两层,接着看

楼主:
根据电路图查低压部分

拆下测试没问题

挑开测试没问题

最终确定是这个4747坏了,20V稳压管

跑线路 在这里接着,估计是做超压保护吧,18V的电源并个20V稳压管,平时起不了啥作用

手头没有4747,想用431做一个20V代替

原理是通的,但是这个431质量不好,后边又烧了一次,但不一定是它的原因

查出原因后,洗板,没洗板水用无水酒精

704做绝缘

装上之后,又听见响了,嘣!

这个管直接成这样了,开始还以为是431代替不成功把它烧断了呢

这个烧断一半

烧成这样,二极管却还是好的,看来不是过流的问题

这次它两断了,

手里没4747,等料

4747来之后,把保险电阻换成NTC(失误之举,就因为它不能保险,把VIPER22A电源芯片烧了)

这次修好后试着烧水,烧着烧着,就嘣!完了完了,比上次更厉害!

这次电源芯片都烧了,还好有吃灰的备料

然而,这个吃灰备料只试了一试就短命呜呼了,原来是心急没查这个4747又一次击穿,是它和NTC共同把芯片给断送了性命

这回不但烧了芯片还烧了整流桥

还好以前红包买的吃灰备料还有两个

可是,电源芯片没备料,还得等,接着跑马拉松

等料过程中,仔细检查漏水问题

漏水还不轻

从面板面部看,有裂纹

这里也有一处

这次打火好像漆包线外皮受损了

接着往下看

楼主:
这线圈好像是铝的,发白

用神胶做绝缘吧,表皮之间电压不会太大

既然大拆了,拆个痛快,全部拆开让朋友们过过瘾

按键板

单片机在按键板上

什么芯片?

这个是单片机,上个帖子中的主角,输出就接在这个单片机的18脚 ,
--
看照片猜配件名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381&fromuid=473544

这是电源板,日期是12年的

以下是上个帖子中的主角所在的板子

这个东西经测试,应该是一个振动开关,灵敏度很低,阻值很大,因为不知道它叫什么,网上也没搜到,密封的,不敢拆,坏了没法配

虽然能判断它是振动开关,但作用不明。猜测是跟温度检测一起判断水开状态,防止温度检测坏了干烧吧。

但是,已经干烧过了,估计这就是领导丢弃它的原因之一

中间突起来了

用了几年都没想起把它正正形

还好,平了

以前就是突起着用,现在稳定了

配了个硅胶盖子

面板做了防水之后,又焕发青春了,正在加热,冒泡了。

马拉松跑完了,谢谢关注!

网友:
上面没看到洞啊,难道是水洒多了从底下进去的???

网友:
应该是风水不对

网友:
故事漫长又曲折

网友:
垃圾佬的幸福很简单

网友A:
家里原来尚朋堂电磁炉也是外壳开裂漏水,用AB胶补也没有用多久,

网友:
我对这个判断水有没有烧开的传感器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个塑料可能是高温烤裂的。AB胶容易开裂补裂缝不行,还不如用耐高温的硅橡胶。
广东很多喝茶的人都买金灶茶具烧水,可能是海利本来就是做不锈钢的,用料好一点点吧。至于九阳这些所谓大牌曾经被检出不锈钢电水壶重金属超标。大牌也会生锈。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把灰尘清出后再维修,不然维修中搞得满是灰尘

网友:
线路板都烧了!

网友:
电磁炉类的维修都要细心和耐心,俺水平不够,一般都系换替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原来尚朋堂电磁炉也是外壳开裂漏水,用AB胶补也没有用多久,

用硬的胶不行,,用704之类的,,可以热胀冷缩有弹性不开裂的才行

网友:
马拉松式维修看完了,漫长而曲折的维修之路。

网友:
那个小板上的元件,应该是蜂鸣器吧

网友:
漫长又曲折

网友:
也真能折腾

网友:
维修过程曲折艰辛,楼主也有丰富的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