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A的保险丝 大家用过的有没有比较可靠的 请推荐下品牌型号

楼主(2023-10-30):
如题,,谢谢

目前自恢复保险丝应用越来越多 也看到有贴片型的,茶这方面接触太少了

网友A:
还有电压呢,25V 2A跟250V 2A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看你用在哪里了,自恢复保险丝就是过流的时候电阻变大,不能完全断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压呢,25V 2A跟250V 2A可不是一个概念...

感谢大佬提醒

50V左右直流   思考再三  保险丝打算用3A的,免得到时候误动作频繁
目的是为保护电驴电瓶

顺便请教大佬:  立创EDA绿油上面开窗露铜   需要哪些步骤?
把窗口矩形画进阻焊层就可以吗   还是要同时画进锡膏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提醒

50V左右直流   思考再三  保险丝打算用3A的,免得到时候误动作频繁

我记得有空开,另外48V电瓶充满好像是5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空开,另外48V电瓶充满好像是54V...

难道我应该选择60V左右的保险丝?
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