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改造下电动车充电器。散热不好。主板芯片做的还好

楼主(2023-10-30):
拆解改造下电动车充电器。散热不好。

主板芯片做的还好。每个芯片都有点胶加固。但有几处不合适的地方。保险丝偷工减料了。以前就是一根细丝。改成这样的。

其二风道设计的不好。导致散热不好。减掉一些散热好了,感觉充电都快了

本身这充电器就不是防水的。所以减掉一部分。远离避雨使用没问题。

网友:
做工的确算不错了,对于铅酸电池完全够用

网友:
整流二极管带散热片,这个好。

网友:
避雨使用肯定没问题。

网友:
图片不清晰

网友A:
粗制滥造,中国制造任重道远,工艺落后百年

网友:
充电器改 善散热 增 长使用时间

网友B:
贴片加固好像现在都有

网友:
散热片都很小,全靠小风扇来散热,卖给国人的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网友:
就一个2A的充电器,能有多热呢,

网友:
都有风扇散热了还改

网友:
感觉,输出整流二极管诗歌积累,换个肖特基的

网友:
加散热片是要更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加固好像现在都有

这不是贴片回流工艺。
这是波峰红胶工艺。电路板上点上红胶,然后贴元件,烘烤让胶水固化,最后过波峰炉浸锡一次搞定焊接。
有风扇的都不防水但散热好,不过2A以上元件还是得用散热片。防水都得打胶水,散热就只能被动,如果不舍得包一层金属壳导热,里面就会很热。

网友:
都有风扇散热了,能有多热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可以,改好散热能多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制滥造,中国制造任重道远,工艺落后百年

有能力造好的,可大家就喜欢便宜的,国情所迫吧

网友:
充电器现在都减配的厉害

网友:
充电器现在都这样,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