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讲真这种能正常焊接钉子吗?

楼主(2023-10-30):
今天在b站上看到的,用微波炉的变压器制作的焊机,外加一个强制散热风扇,什么电路都没有。播主把两个钉子焊接在一起,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图片放上大家看一下,这可能吗?这得需要多大电流?我非常怀疑这种东西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还有能不能长时间的工作?

网友A:
可以的,这种用法十分成熟,通过巨大的电流产生的热量融化接触面的金属来达到焊接

网友:
确实可以,跟老式电焊一个道理的

网友:
这不就是点焊机

网友:
属于电阻焊吧,对材料,大小,接触等等状况用不少要求。微波炉一般功率1350w左右,这个实际功率要看接触状况。

网友:
接钉子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不会从焊口哪里扯得掉。不锈钢都可以焊接,不过焊接不锈钢的厚度就要小得多。

网友:
点焊时间长一点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电焊机!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视频中粗细的铁钉对焊没问题的。

网友:
还有能不能长时间的工作------自己DIY的工具不可能去进行安全等技术认证!将就能用而已。

网友:
这是可能的,只要热量够就行,铁钉电阻大容易焊。

网友:
脑、手协调控制,可以。

网友:
电阻焊而已,很常见

网友:
不是可以,是非常可以。参考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的制作。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可以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种用法十分成熟,通过巨大的电流产生的热量融化接触面的金属来达到焊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