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重新量产后坏块居然变少了,让我震惊

楼主(2023-10-30):
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之前卖家开出的是100坏块,我重新量产后坏块变成50我都懵了。是不是卖家量产跑rdt开ecc比较严苛,把其中50个不稳定的好块屏蔽成了坏块?  还是咋回事啊?有大神懂吗?

网友A:
可以多次开卡,参考新增坏块,厂家可以是做rdt之后,再高温老化,测试稳定性,抓漏电块和弱块,重新参考新增坏块开卡
自己开的一般没注意就忽略了runtime bad

网友:
或许你和卖家用的不是一个量产工具

网友:
这样看图脖子累

网友:
多了50个块你又能多多少容量呢!

网友:
选择的效验等级不同会有这样的情况,大部分良心商家会吧不稳定的块一起屏蔽掉,避免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闪存颗粒毕竟还是和机械不同,数据丢失很难找回或者修复

网友:
撸主是来治颈椎的么???

网友:
烦死了扭了一下脖子

网友:
怎么不把图放正哪?看着怪累的?

网友:
良心商家做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多次开卡,参考新增坏块,厂家可以是做rdt之后,再高温老化,测试稳定性,抓漏电块和弱块,重新参考新增坏块 ...

我开的时候好像是选的0参考原始坏块,开完后100坏块变成50。  你的意思是我如果选2参考运行时的坏块  开卡,是不是原商家出厂的100坏块  还是50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多次开卡,参考新增坏块,厂家可以是做rdt之后,再高温老化,测试稳定性,抓漏电块和弱块,重新参考新增坏块 ...

最后打错了,是不是原商家出厂的100坏块不变啊

网友A:
你已经重开过了,新增坏块信息就被抹掉了,要做rdt,ecc设置严格一点,rdt完了开卡选参考rdt.  具体多翻翻帖子,论坛里教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重开过了,新增坏块信息就被抹掉了,要做rdt,ecc设置严格一点,rdt完了开卡选参考rdt.  具体多翻翻帖子 ...

好的,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也可以先开卡,ecc严格一点,出盘后用urwtest全盘跑一遍,再做几个小时的高温老化,重新让urwtest读出坏块,参考运行坏块再次开卡,这时容量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先开卡,ecc严格一点,出盘后用urwtest全盘跑一遍,再做几个小时的高温老化,重新让urwtest读出坏块 ...

ecc ht设的30,ecc错误数是9怎么样?rdt结果实在看不懂,图我传到楼下了

楼主:
刚跑完的rdt,接近2个小时,ecc设的30,有谁知道怎么样啊?   是不是还得降低ecc再重跑rdt?  图我看不懂,有懂的大神回复一下我,谢谢!

楼主:
实在是没跑出啥名堂来, 重新开卡后坏块还是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跑出啥名堂来, 重新开卡后坏块还是50。

看你这结果,可以设置为7或者8,mlc开的ecc级别一般2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结果,可以设置为7或者8,mlc开的ecc级别一般20以内

多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