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g缓存的u盘有没有?

楼主(2023-10-30):
32g缓存,32g存储的u盘有没有?最好还有可以设定安全弹出时再写入nand颗粒的。。。

网友:
你这是有什么特殊用途?感觉你这样应该可以用ramdisk类软件实现,镜像存到u盘里,插入后加载到内存,用完选择卸载,镜像就写入U盘,然后你拔掉就是了

网友:
需求不明确,无法判断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去了解一下u盘版的win系统,有些是设置虚拟内存了,弹出时要回写到u盘再关机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企业级固态还没这么设计的

网友:
16T的机械硬盘 缓存才512M,U盘怎么上32G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