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U盘识别问题

楼主(2023-10-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有一个我认为有"问题"的U盘,插入电脑USB接口,有的接口可以识别,有的接口却不能识别.
换了一台电脑,仍存在相同的问题
而使用另一个U盘,插入任何USB接口都可识别.
这会是什么问题?
如下是这个问题U盘的信息,是不是快坏了?

网友A:
漏电王啊,那就是闪存片固件区有不稳定块,读取困难,插入电脑不容易立即读取固件并执行,表现出来就是这个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王啊,那就是闪存片固件区有不稳定块,读取困难,插入电脑不容易立即读取固件并执行,表现出来就是这个症状 ...

谢谢
不过能读出U盘的口,插上就能读。不能读出U盘的口,插上半天也没反应。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问题可能性大,好一点的就是usb3识别为usb2

网友:
u盘主控可或u盘接口存在虚焊学史明理

网友:
有可能是u盘主控可或u盘接口存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