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管炸了6管!华威HW-12T电动车控制器拆机

楼主(2023-10-30):
12管炸了6管!

网友A:
看芯片大小应该是真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大小应该是真管子,换了就好了?

像是假管,这种控制器用的都是大电流的MOS,核心面积一般比这个大的多

网友:
这控制器用料还行

网友:
修好了吗?看着还不错的控制器

网友:
这种管子是并联的吗?如果外观没有坏,不知道万用表能不能测出来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假管,这种控制器用的都是大电流的MOS,核心面积一般比这个大的多

猪小呆懂得多,真大佬

网友:
如果外观没有坏,不知道万用表能不能测出来哪个坏了------万用表只能测出来不短路,断路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炸管的一般不会前级出问题吧!

网友:
这种炸管的可以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是假管,这种控制器用的都是大电流的MOS,核心面积一般比这个大的多

华润微的,应该不至于假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润微的,应该不至于假管

那估计是技术进步了,核心可以做的更小,通过的电流还大,但是一下子炸6个,估计电流也不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技术进步了,核心可以做的更小,通过的电流还大,但是一下子炸6个,估计电流也不咋的 ...

8A的管子,应该没有虚标,估计应该是技术进步了,掺杂导电能力更强了吧

网友D:
一个控制器,弄得这么麻烦。还不如早期的  直流控制器,直接控制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控制器,弄得这么麻烦。还不如早期的  直流控制器,直接控制电压的。 ...

那是有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A的管子,应该没有虚标,估计应该是技术进步了,掺杂导电能力更强了吧

不是8a是85v120a的管子!

网友:
大多都是场管坏了,换上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有刷电机控制器

有的风扇,也是无刷电机,直接就两根线带个电子换相,可能是小负载适用吧

网友:
换管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