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根USB转RS232线:UOTEK UT-8811

楼主(2023-10-30):
请问这根USB转RS232线是做什么用的,还有RS232接口和VGA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这个不是视频线,楼主理解有误。我有两根这样的线,主要是用笔记本电脑调试PLC或者其他设备而使用的串口线,以前是九针的那种,现在笔记本电脑没有这种九针的COM口,就用USB口代用,所以产生了USB转RS232的这种数据线。

网友B:
这不是USB转串口线吗,这不是接显示器的,台式机插USB接口就行了,不过有些免驱不用装驱动,有些要装驱动才能用。
232和VGA是不同的, 232就两排针,VGA有三排。VGA才是接显示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视频线,楼主理解有误。

请问是用来接什么设备用的,我还以为是转VGA接显示器的因为接口看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C:
不是接显示器。
USB转RS232串口

网友D:
usb转串口线,经常用于电脑连网络设备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显示器。
USB转RS232串口

我还以为RS232接口和VGA接口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转串口线,经常用于电脑连网络设备调试用

看来对我来说没啥用处呀!

网友:
电子屏用的,现在用WIFI的多了,这就不咋用了

网友:
家庭没啥用,只能吃灰。

网友:
转串口嘛,很多场景都会用,比如下位机或者本机干脆调试信息往串口里输出,插上就能看到。
还有就是服务器,没显示器和键盘那种,把串口当作终端用。

这玩意虽然速度很慢,但是对等的也不需要额外驱动,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USB转串口线吗,这不是接显示器的,台式机插USB接口就行了,不过有些免驱不用装驱动,有些要装驱动才 ...

看了下确实是两排插针现在懂得区分了。

网友:
232的接口叫DB9,是9根针;VGA接口有15根针,不一样的

网友:
串口
可以用来给路由器刷机,给机顶盒刷机,给对讲机写频

网友:
用来工业设备通讯的,用的地方比较多,留着以后有用

网友:
这种是串口线,以前很多跟电脑通讯的设备都是两头串口,后来电脑的串口接口组件消失,才有了这种转USB的线。

网友:
RS232两排,VGA口三排,只不过他俩恰好长得有点像罢了

网友:
某些单片机、智能电视、网络设备、小型机、阵列的调试类操作还在用,还有些企业老式程控交换机接终端和输出话单。现在,闲得无聊的话两台电脑各插一个可以悠闲地互传数据

网友:
门禁系统也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视频线,楼主理解有误。我有两根这样的线,主要是用笔记本电脑调试PLC或者其他设备而使用的串口线 ...

让我想起了当年把网管交换机随机带的RJ45-COM的头子都给剪了打上网线头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