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10元掏的钧杰+三星移动硬盘,不知道值不值

楼主(2023-10-30):
10元掏了个移动硬盘,开始不知道里面多大,看接口我就猜可能80G吧。

还有5V供电
里面果然是老硬盘
一颗芯片

这个是并口的硬盘吧???
不知道值不值10元

网友A:
其实现在64的优盘也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64的优盘也不贵了

废品店掏的,我堵它有256G

网友:
机械盘不值

网友:
铠侠128G的U盘,50多,速度还可以,关键还小,

网友:
可以了,没有给你整个tf卡套扩容

网友:
能用得上就值。

我99买的256G的优盘,至少速度比你这个快多了。

网友:
只能说钱多了

网友:
这有点老了

网友:
没什么大用了,翻车现场

网友:
感觉不值得     太老了

网友:
淘了个寂寞,这下又变成垃圾了,下一次还有某个垃圾老会去赌么?

网友:
这年代不用固态受不了机械硬盘慢吞吞的,用了固态回不去了,128的m2也不贵,加个壳可以起飞

网友:
十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前提是存什么  能接受丢数据

网友:
关键是里面有没有肉照,有就超值。

网友:
里面是机械盘,10元马马虎虎吧。没实用性,还不如一个U盘

网友:
能用上的话,10元还是可以的,毕竟快递费也贵

网友:
里面的USB转并口转接器不错

网友:
比一般的U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