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11开机键轻轻一碰就重启

楼主(2023-10-30):
上午用得好好的,下午就变成这样的,好像开机键短路一样, 按键的手感很好,没有卡住,没有进水,这个要自己可解决吗?

网友:
拆开看看,可能是脏了

网友:
按键粘连,变成长按强制重起,拆下按键清洗或者更换

网友:
开关漏电,最好是换掉

网友A:
短路了,网上买个开关排线换上吧,在保修期内就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网上买个开关排线换上吧,在保修期内就找售后

去年6月份买的,应该过了保修期了。

网友:
里面有灰尘 我的是声音 减 一直连每次都是关静音了

网友B:
应该是脏了,不知道wd40神油能不能用在这种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脏了,不知道wd40神油能不能用在这种场合

别,会顺着缝隙,进入屏幕流到背光层

网友C:
这个要自己解决 可能比较难!换按键是最本质的办法,应急可以在关机状态下连按几十次试试,就是用连续多次的动作 看看能不能把污物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自己解决 可能比较难!换按键是最本质的办法,应急可以在关机状态下连按几十次试试,就是用连续多次 ...

网购了一个开关按键板修好。

网友:
你的按键太灵,我的红米一直自动重启,拆开一看,呵呵连键了。我的这个修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