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茶吧机怎么调节进水时间?

楼主(2023-10-30):
创维的茶吧机,上水不知什么时侯调成了32秒,每次自动上水多了就外溢,按说明书调节不了,按了没反应

网友A:
上水不会按时间吧?水压不同上满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有没有水位检测。

网友B:
楼道的延时灯,能通过换电容容量改延时时间。
这个都是出厂就程序设计好的。除非能修改内部程序。如果需要减小出水容量,降低水泵电压应该可行,以此类推。

看楼主这个操作说明,能改变出水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水不会按时间吧?水压不同上满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有没有水位检测。

一般纯净水桶是放地面的,靠水泵吸水,水压影响不大。不是写着“长按该键”,应该有数字显示变化吧?

网友:
这个都是出厂就程序设计好的。除非能修改内部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水不会按时间吧?水压不同上满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有没有水位检测。

感觉是定时的。隔膜泵是容积泵通过时间能估算排量

网友D:
简单了,马宝上买个延时通电板串入,比方原是上水32秒,延时板5秒,实际上水时间27秒

网友:
说明书能调就能调,调整不成功,肯定没按对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多实试几次,出水时间能调整。

网友:
说明书再琢磨琢磨,如果是通用说明书(感觉是)可尝试下别的型号机型的设置方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里面设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纯净水桶是放地面的,靠水泵吸水,水压影响不大。不是写着“长按该键”,应该有数字显示变化吧? ...

长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多实试几次,出水时间能调整。

沸腾温度可调,出水时间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定时的。隔膜泵是容积泵通过时间能估算排量

触摸按键,试了很久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道的延时灯,能通过换电容容量改延时时间。
这个都是出厂就程序设计好的。除非能修改内部程序。如果需要 ...

沸腾温度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水不会按时间吧?水压不同上满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有没有水位检测。

就是用时间控制水量

楼主:
最早的是30S,后来不知怎么变成32了,烧开就溢水,面板都搞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了,马宝上买个延时通电板串入,比方原是上水32秒,延时板5秒,实际上水时间27秒
...

你真是个高手

网友:
还真没想过能自行调节,家里也有个,一直觉得每次进水太少,想调时间长点多进点,断电温度太高,其实每次97℃断电即可,实际余热还是可以加热到100℃,否则费电还每次沸腾很久,回去找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
我家的一个茶吧机,是一直按一个按键就可以调整出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