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做了个900W纯铜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23-10-30):
捡的900w纯铜变压器今天点焊机做好了,用胶带把铜线缠紧密卡尺测出直径13MM算下来130平方,铜线绕了3圈3.1v,点1.5镀镍还可以,手头没有其他镍带试。现在问题是由于没有用任何接头,线出来后0.3MM的针直接插进铜线里然后胶带缠紧,非常难用,点焊笔太硬了看别人做的点焊笔很柔软,另外我在想是不是拆掉一些线绕四圈不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不错线用的够粗的

网友:
这个玩玩可以点厚的不行

网友:
老货变压器质量就是好!

网友:
这家伙能点多厚的镍片是了嘛?

网友:
没见过“微波炉点焊机”
这次级电线颜色怎么看着像一根根的漆包线?

网友:
变废为宝,值得学习

网友:
1 截面积不能这么算,这么算法是实心铜棒的
2 前后太松散,可以敲紧一些减少漏磁

网友:
你用的线是不是根数太多了?我觉得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网友:
好粗    太粗了

网友:
好粗的线,载流量够大的

网友:
你这个线圈绕太松了,不是一般的松

网友:
真粗啊这给

网友:
买根实心的铜线好些

网友:
实际估计70平方

网友:
这个功率应该足够点焊18650电池了。

网友:
这次级也太夸张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太难缠了,做了一个接头,焊笔线用铜编带。

网友:
好粗,有些夸张哦

网友:
松散,应该不足130,我以前做过3*10*3纱包线也才90平,也是三圈,点焊2.0镀镍没问题,就这还是用的铝包的纱包线,镀锡鼻子压紧厚接的焊机座子,在接点焊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