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18B20与原装进口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30):
国产18B20与原装进口的有什么区别?是精度问题吗?看参数,好像是相同的
请用过的大佬说一说,谢谢!

网友A:
买便宜的就行,大概率是一样的
另外要说国产得看是什么样得国产,正规厂家的肯定没问题,淘宝上的国产又不说厂家肯定是不知道哪个作坊出的,个人用可以用,反正便宜,上电没反应换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便宜的就行,大概率是一样的
另外要说国产得看是什么样得国产,正规厂家的肯定没问题,淘宝上的国产又不 ...

是的,实在便宜。

网友:
国产至少有5个厂、型号
都不一样,便宜的性能达不到12bit,优秀的堪比原厂
市场上的太乱,乱打标,你得买来测

另外,有个国产型号做得很快,远比原厂协议快,那个很好

要是图方便,点位只有一两个不需要W1协议的寻址功能,可以考虑 NST1001 替换,这个只需要数脉冲数就好,非常方便,而且超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