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2v接口叫什么?如何买到适配的电源?

楼主(2023-10-30):
大家见过这种12v接口么,
为什么搞这么丑陋的接口,而不采用5521接口呢
哪里买到完全匹配的电源

网友:
买头子自己接。

网友:
看起来像KF2EDGV,但是不完全相同,可能是定做的

网友:
好像是这个。。

网友:
   这个像工业上的一些二线插头

网友:
其实你要怕错,你就输入摄头厂牌,名字加电源端子,是可以找到的。。

不过你也应该知道,那个摄头名字找端子的价格,也许是蒙型号的端子的十倍。。

网友A:
他的电源是这样的。

它的头部也是零售的,12V线尾电源自己可以拧上去一个,就可以。。

网友B:
完全匹配的电源不好买到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科发的连接器

网友:
KF2连接器,几毛钱一个,看好间距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匹配的电源不好买到可以自己做一个

把5521头剪掉,换上这种奇怪的接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5521头剪掉,换上这种奇怪的接头么

最简单就是这样,你也可做条转换线,这样两者都好用。

网友:
没有大功率的电器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工业上12V集中供电就是这种样子的,估计是5521不适合长期有震动的地方用吧

网友:
车间拆了一个触摸屏,供电也是这种接头的,拆的时候原来的端子没拆,新买的端子不知道他们扔哪了,然后旧的我用硬铜线的外皮直接套在那两根针上临时做了个插头把屏点亮了,自带的WINCE系统,基本上啥也干不了,又把这玩意扔回仓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电源是这样的。

这个接头的名字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头的名字叫什么?

KF2EDGK-3.81 2P

实在害怕猜错就用下面的,关键词找就好了。。不过价格会高。。

网友C:
顶起,就是这个。。工业设备经常用到。方便插拔。

网友:
站位空间小,衔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就是这个。。工业设备经常用到。方便插拔。

5521口插拔不是更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