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发一个图片贴——一个制作了一年多,使用了一年多的TFT屏万年历

楼主(2023-10-31):
手里有一个5寸480*800的TFT屏吃灰四五年了,因为没有合适的驱动板就一直无法点亮,后来知道力创可以5元打板后来竟然可以免费打板了,于是起了做驱动板的心思,恰好此时我用的比较熟悉的STC推出了比较厉害的STC8A8K64S4A12单片机,于是学习力创EDA应用、下单。于是开始了这个万年历的制作过程,那是2021年四月份的事了,那年大疫正凶,那年芯片价格涨声一片,那年我拍了驱动芯片SSD1963、到手价格53元,悲催的是由于手工贴片0技术加上贴片0设备,只用一把内热烙铁焊128脚的LQFP封装真的不好弄,此芯片在一焊再焊不断拨弄的操作下断了引脚,于是又拍了一片,为了玩这个屏已经不计成本了。

话说至此,以下看图吧。(手机老旧拍摄技术不行,图片仅供演示)

下面是我用的工具:

这个制作全部完成后,一边使用一边调试、更新,最后一次更新是2023/10/26,买了一个小米的小温湿度表校准了温湿度显示。
下面是代码调试日志的部分截图:

因为代码中包含了家人的生日等资料不适合分享,本帖就不贴代码了,如有用到SSD1963这个芯片有问题的可以跟帖交流,对于技术问题的交流我从来是知无不言的,欢迎临帖交流、更欢迎临帖指正。

网友:
谢谢分享,您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网友A:
生日等资料不应该用按键设置进去保存的吗?直接做到程序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日等资料不应该用按键设置进去保存的吗?直接做到程序里了? ...

编程不行菜单简单只会这么弄,提前三天提示。

楼主:
这个镜头不知道是那种老式电影放映机上的,感觉大约有20倍左右的放大效果吧,检查IC引脚刚刚好。

网友B:
如果不在乎功耗,买一块串口屏就可以了,显示方便多了,还有触摸功能。

网友C:
东西漂亮,外壳也很漂亮…长时间使用还是黑底白字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在乎功耗,买一块串口屏就可以了,显示方便多了,还有触摸功能。

我认为TFT屏由于背光的原因很难做到低功耗,而日历又不同于伴手设备可以随时监控电量及时充电,所以这东西考虑功耗意义不大总是要拖线供电的,而目前较为流行的黑白墨水屏才是可以实现微功耗的东西,做日历当为首选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漂亮,外壳也很漂亮…长时间使用还是黑底白字舒服点…

外壳恰好在网上选到了一个尺寸合适亚克力盒,挖好孔后再用自喷漆在盒子内部喷了几遍白漆就成了,其实喷黑漆或其他颜色的漆会有不同的效果的,显示部分先这么用着吧,等到感觉视觉疲劳了再换背景颜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壳恰好在网上选到了一个尺寸合适亚克力盒,挖好孔后再用自喷漆在盒子内部喷了几遍白漆就成了,其实喷黑 ...

卧槽…没仔细看我还以为是3D打印的外壳呢,按键开孔和按键配合很不好处理…试过很多次都不想开孔了…

网友:
真是很惊奇这种屏幕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没仔细看我还以为是3D打印的外壳呢,按键开孔和按键配合很不好处理…试过很多次都不想开孔了… ...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按钮的塑料件卖,我都是自己用尼龙棒或不锈钢棒车加工好了按钮配件,如图所示用胶带固定到壳体上,这样的装配方式就彻底解决了PCB板上按键与壳体孔中心误差的问题,只要壳体上的按钮与电路板上的按键偏差不超过半个按键直径的距离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按钮的塑料件卖,我都是自己用尼龙棒或不锈钢棒车加工好了按钮配件,如图所示用胶带固 ...

看到车这个字就脑阔疼…没有接触过这些车铣刨的工艺…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