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洗手机X1 换了锂电池不工作了 请大神帮我出出主意

楼主(2023-10-30):
小米洗手机X1 ,原机自带3节1.5V干电池,电池耗电太快,换了3.7V的锂电池后无法开机。我认为是电压不够,就接了个升压板,长到了5V,拆开板子一看,有个J3Y的三极管快掉下来了,又买了管子换上,问题依旧,触摸后就是黄灯。小白一个,不知道如何弄了,请大神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大神

网友A:
电压应该是够的,你八成把正负极接反过,换一个J3Y试试

网友B:
本来就是3V的,你居然升压到5V。估计是不是电压检测出问题

网友:
可能升压板电流不够

网友:
小米洗手机有这个版本?第一次见这种板哦。

网友C:
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
三节干电池用单节锂电代换应该不会有问题,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反了------应该不是接反了!接反了黄灯也不会亮了!

网友D:
再用回电池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应该是够的,你八成把正负极接反过,换一个J3Y试试

这个倒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3V的,你居然升压到5V。估计是不是电压检测出问题

本来是3节干电池,一节是1.5,3节不应该是4.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用回电池也不行吗

刚试了,换成三节电池,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用回电池也不行吗

换回电池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应该是够的,你八成把正负极接反过,换一个J3Y试试

刚发现,从typy-c充电板接出来的只有3.2V,但直接测电池有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现,从typy-c充电板接出来的只有3.2V,但直接测电池有4V

充电板有问题吗?

网友:
换回1.5V电池又可以了,那会不会是锂电池放时间长了,内阻太大,一带载电流上来了电压就下去了?用表测住电压再开机看电压会不会掉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换电池看看

你用干电池测下工况:电流电压,比方电流(最大260mA)电压4.75伏。用锂电加升压板调至4.7伏即可,当然锂电池(不好)内阻大输出电流不够也不成,就像你描述的一样,换个好锂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干电池测下工况:电流电压,比方电流(最大260mA)电压4.75伏。用锂电加升压板调至4.7伏即可,当然锂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干电池测下工况:电流电压,比方电流(最大260mA)电压4.75伏。用锂电加升压板调至4.7伏即可,当然锂 ...

刚才把电池并上去可以工作,看来应该是电流不够。我的 17B万用表我不会用。。。。。不会测电流。。。。。就是瞎玩,弄好是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电池并上去可以工作,看来应该是电流不够。我的 17B万用表我不会用。。。。。不会测电流。。。。。 ...

也可以就这么并着(当然升压板得调至干电池的电压值),以提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