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块10V 的太阳能版能串联给12V的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3-10-30):
        最近搞到二块路灯太阳能板,太阳底下测量太阳能板输出有近10V的电压,想这二块能不能串联输出接在12V 的锂电池充电使用呢?

网友:
可以的,锂电池需要有保护板

网友:
太阳能输出不稳定,还得配一个电路板才行

网友:
串联就是20V了,建议加一个稳压板

网友A:
20V刚刚好这样才能充12V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V刚刚好这样才能充12V锂电池

不要误导人家,接太阳能板要用MPPT找最大功率点,否则效率会低很多,另外电池充电板和保护板也要接上,至少要有保护板,否则JCSS会来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人家,接太阳能板要用MPPT找最大功率点,否则效率会低很多,另外电池充电板和保护板也要接上,至 ...

     我们就一个小小的二块太阳能板,JCSS 还要来找我?

网友:
可以充一定要有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太阳能板开路电压10伏,工作电压应该有8伏左右,串联能上16V,能给12V锂电充电,但要有保护板防反二极管。海鲜市场找个PWM太阳能充电省心,没几块钱重要的是电池安全。

网友:
路灯板电流不会大 买个3元的降压板 调到12.6就行 成本最低.

网友:
建议加块充电板吧,安全点,最次也得加个防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