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 电压力锅突然断电,温度保险丝坏了?

楼主(2023-10-30):
故障:加热过程中 突然断电,等几分钟降温,反复插拔插座又能重新断电。换到另一个插座板问然依旧,已排除插座接触不良。
哪里坏了,各位求帮忙。

网友:
要么接触不好,要不加热盘要挂!

网友A:
多半是电源线D型头接触不良

网友:
温度保险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源线D型头接触不良

直接固定的

网友B:
能加热的肯定不是保险烧断。
电子的坏的可能元件更多。机械式的一般是底部接触不好导致温度探头过热断电

网友:
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可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加热的肯定不是保险烧断。
电子的坏的可能元件更多。机械式的一般是底部接触不好导致温度探头过热断电 ...

饭没烧好直接断电,我现在直接温度保险丝临时短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保险坏了,所以到了高温就自动断,温度降了就自恢复,换一下试试

楼主:
临时短接温度保险丝

网友:
可能是锅底的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比较大,我自己的有个新的没用,也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
现 温度保险丝临时短路,烧饭正常了。
温度保险丝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饭没烧好直接断电,我现在直接温度保险丝临时短接,会有什么问题?

温度保险丝是最后的防起火保险,一般串联在火线,断了的话连灯都不亮了。
通常来说温度保险丝是通的,万用表测试是否断开了?
楼上也有人指出了,可能是温控磁钢不良,和电饭锅的差不多。由于锅底与发热盘接触不好,或者磁钢失效,导致开机后一会儿就断电。也可以测一下继电器

网友:
不是ih的电饭煲加这么复杂的模式作用就是增加故障率。

网友:
温度传感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丝是最后的防起火保险,一般串联在火线,断了的话连灯都不亮了。
通常来说温度保险丝是通的,万 ...

温度保险丝短接之后,昨天煮夜一顿饭正常,后夜里定时煮粥。早上发现显示屏不亮了,好像再也点不亮了,看来不是温度保险问题。(夜里定时煮粥有几天,长时间保温,让磁控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保险丝短接之后,昨天煮夜一顿饭正常,后夜里定时煮粥。早上发现显示屏不亮了,好像再也点不亮了,看 ...

锅底那个应该不是磁钢,是热电阻或热电偶,马宝弄一个好一点的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