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测试高压灯带无频闪电源

楼主(2023-10-30):
功率小的时候功率因数低了点,实测13瓦LED球泡,18瓦T8都不闪了,尝试40瓦白炽灯,42瓦卤素灯,各试了10分钟,没有问题,送电略有延时。

网友A:
这就是一个DC220V电源隔离还是非隔离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中间这么大的一个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DC220V电源隔离还是非隔离的?

应该非隔离,主芯片5205找不到资料

网友B:
这东西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啊,有两片300W+300W的高显色摄影灯灯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电源,需要一个220v左右的恒流源

网友:
是好大的电容吗

网友C:
非隔离恒流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啊,有两片300W+300W的高显色摄影灯灯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电源,需要一个220v左右 ...

这是恒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隔离恒流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这是恒压源

楼主:
换个标签,卤素直流电源,价格翻倍,我猜里面差不多,有没有买过的坛友。

网友:
没有pfc补偿的开关电源,功率因素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啊,有两片300W+300W的高显色摄影灯灯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电源,需要一个220v左右 ...

好像可以改恒流,对大功率来说功率因数太低了。

楼主:
www.grandemicro.com/cn/proshow/145/2043.html
搜了大半天,资料就在大门口,无锡本地芯片。仔细看了下,每个电解都有并电阻,由辅助绕组供电和反馈,限流值约为2倍额定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改恒流,对大功率来说功率因数太低了。

把Rcs电阻加大就恒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cs电阻加大就恒流了吗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改可调带42W卤素灯可行,就是改造费时。

楼主:
加了个旋钮帽,并电阻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