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L可测电感量的袖珍手持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3-10-30):
通用感极强的标志性模具,外形小巧轻便,功能齐全,最大的特点是支持电感量测试。适合所谓的家用或者外出携带。塑料外壳生硬,有点滑,且外壳边缘有点锋利。屏幕开启背光后,效果不错,由于价格摆在这里(80.6元购于抖音,没有券只能这价买),用料做工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测量体验。
测量总体体验,电阻挡,通断档非常快,电压挡速度一般,整体线性一般,大电流挡精度比较差,电感挡精度懵圈(实在不懂这个挡位能用来干啥)测量某些电感还会有量程乱跳,无法测量的情况。

温度档秉持了众仪一贯的水准,测温很准。

二极管挡输出电压超过3.9V,量程达到3.3V可惜没有声音提醒。

众仪的很多袖珍表取消了手动量程功能,不知道咋想的,很多时候,手动量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转盘很容易卡在挡位中间。(这个模具的表都这问题)

楼主:
直流电压测试

楼主:
电阻,电容测试

楼主:
电感测试,感觉某些范围的电感挺准,某些范围的不准,也不清楚该用什么标准去测试,总之懵逼中。类似的万用表带电感的貌似都是这个问题。

测量220μH,470μH色环电感

测量1.6mH变压器

测量220-3V工频变压器

楼主:
电流测试,大电流档误差明细啊,线性也不好,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都这样。
另外,说一个别人(近期矿坛有人反馈过这个问题)和我都发现的问题,好多众仪表大电流挡温漂巨大,测量大电流几乎很难稳定,从测量一开时就一直大幅变化。

1A直流电流测试

5A直流电流测试

网友:
多出来的电感功能看来还是个摆设,多谢精细测量,瞬间对这个表没兴趣了,还是老老实实电桥吧,

网友:
很好的对比,,我是看有绿色壳子的,挺好看,冲着颜色的目的买了一个,但手感是真不行,测量看个差不多就行。

网友A:
阿修测试一下这个川宇T-88N指针表啊

看看数字表电路指针表头的奇葩组合使用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修测试一下这个川宇T-88N指针表啊

看看数字表电路指针表头的奇葩组合使用有啥 ...

我不是说过吗? 指针表的优势都去掉了,数字表的优势也去掉了,然后拼一起了。

网友:
大佬动手真快,我在想双十一开始了,要不要剁手一下呢,哈哈
众仪竟然有硬芯,看起来不错,进步了嘛

网友:
不知道屏幕咋样,980L是一塌糊涂

网友:
刚刚双11活动,60元入手了一台,性价比无敌了。

网友:
电感误差本来就比较大吧,受测试频率影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过吗? 指针表的优势都去掉了,数字表的优势也去掉了,然后拼一起了。 ...

别主观下结论啊

要实际测试拆解,用户不是说刀刀压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主观下结论啊

要实际测试拆解,用户不是说刀刀压线嘛

同样期待测评,我一直以来没有很好的理解指针表的优点

网友B:
怎么搞到的?不要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到的?不要前吗?

80.6元抖音买的。你不给人打广告,谁给你免费表。。。

网友:
都是炮灰表呀!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阿修测试一下这个川宇T-88N指针表啊

看看数字表电路指针表头的奇葩组合使用有啥 ...

不知外链违不违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9402&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修测试一下这个川宇T-88N指针表啊

看看数字表电路指针表头的奇葩组合使用有啥 ...

上面是88N万用表测试。这个链接是88N万用表测试续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F2%B2%E2%2B%D0%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