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已解决】求这个FB902的参数,查了下说是磁珠,导通是正常的吗?是

楼主(2023-10-30):
显示器的板子,u2414mc,715g7342
查了下据说fb应该是磁珠等效电阻加电感,现在导通了,不确定是不是击穿。

PS:最后发现是按键板的故障,排线卡扣断了导致无规律通断,以及电源不通,按键困难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就是个导线

网友:
看起来好像断开了

网友:
铁氧体磁珠
   电路中的FB代表铁氧体磁珠(Ferrite Bead),铁氧体磁珠是一种利用电感原理制作而成的元器件,主要用于抑制信号或电源线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是应用发展很快且廉价易用的一种抗干扰器件,它的原理图符号通常与电感器是一样的。

网友:
轻砸开变俩半,应该就是导线外套磁珠,502粘回复原焊回原位

网友:
磁珠正常测值是0欧姆,阻值大是坏的,磁珠的阻值如100欧或600欧等,是相对于频率1MHZ或者100MHZ而言的,平时是0欧姆。

网友:
磁珠中间就一个导体

网友:
这本身就是个导体,外面是磁套。。。

网友:
fb--本身就是0欧,类似一个电感或保险电阻。

网友:
测直流电阻当然是导通的,它的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要测高频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