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白发问一下,为啥我的机子装了显卡就不能装核显了,甚至核显都没有

楼主(2023-10-30):
前因,我搞了个小副屏,想多接个显卡使用,但是我买的RX580是寨厂只有一个HDMI输出,现在我想用主板的核显去搞分屏,却发现没有反应,检查后发现没有核显。我查过了,I7-8700是有核显的,就是在windows设备列表里面没有看到

图二是设备管理器截图

看看哪位大哥可以指出问题所在
我直接在英特尔官网下载核显驱动都显示没有检测到。

网友:
BIOS里边有选项可以启用,具体哪个选项不同主板不一样,可以自己搜索下,或者联系主板厂商技术支持
绝大多数的厂商默认设置是检测到独显自动关闭集显

网友:
看一下BIOS,好些是默认插入独显就禁用集显的...

网友:
建议重做win10官方系统!重做系统没解决的话应该是cpu或者主板座子有问题!再就是BIOS

网友:
插上独显核显就自动关闭了,你可以在BIOS里打开,有的能用,有的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主板有1个DVI-D接口,试试先去掉独显,开启核显,装完驱动,再上独显

网友A:
独显和核显只能2选1吧,在BIOS里可以选

网友:
像是系统问题,拆了独显试试先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缺省是有独显就关闭核显,但是一般都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今晚我回去再看看,先看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和核显只能2选1吧,在BIOS里可以选

不是这样的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bios里看下。然后系统再做下试试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默认插入独显自动禁用核显的,除非进行特殊设置。

网友:
设置BIOS从哪个显卡开机哪个为主吧

网友:
这个独显应该是关闭的,不能设置双开的,最好用分屏器

网友:
看看bios的设置吧
我的华擎Z77 pro4+I5 3470,都可以集显和独显同时输出

网友:
装了显卡以后,主板自带的显示输出黑屏

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
想用双屏,得买有两个输出口的显卡。支持双显。台式机上的集显,不能与独显同时用吧。

网友:
哈,谈论的是显卡交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