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等优盘满了,再批量删除,算不算手动磨损均衡?

楼主(2023-10-30):
否则拷完文件就删除,
某一些区域的写入次数过多,其他区域完全不写,优盘会损耗较快?

网友:
没有手动,只有自动。
全是由主控和固件的算法决定的,手动所能够起的作用很有限,毕竟写到哪个块,根本不是人为能够决定的。
除非是QLC以更低端的级别,通常不需要考虑优盘的写入寿命。
TLC以下,冷存数据超过半年就会有丢失的可能性。

网友A:
就看U盘主控有没有平衡磨损,有的话也是不积极那种,2246EN就很努力,好像很多没有吧,固态U盘主控另说,还是等大神来回答!

网友B:
千万别删除,删除就是写0,要快速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删除,删除就是写0,要快速格式化

机械硬盘删除是做标记,实际并未删除
优盘删除是写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删除,删除就是写0,要快速格式化

不可能写0吧,写0也是需要时间的,删除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看U盘主控有没有平衡磨损,有的话也是不积极那种,2246EN就很努力,好像很多没有吧,固态U盘主控另说,还 ...

哪个u盘主控有平衡磨损功能

网友:
U盘尽量别删除,等写满了再删

网友:
u盘都准备弄成传家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删除是做标记,实际并未删除
优盘删除是写0么

也不是,只要没有新的写入操作,可以用恢复软件找到被删除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个u盘主控有平衡磨损功能

我想不到有什么主控有,又不敢去否定我自己也是尽量写满,再去删除2246EN主控就差不多写满,在一定空间内重复写入删除,就明显写入放大,主控不停在搬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删除,删除就是写0,要快速格式化

是这样吗?我一直都是把常用文件放在U盘里,有需要的时候就修改。

网友D:
2246en频繁删除文件的话,写入放大接近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46en频繁删除文件的话,写入放大接近2倍

2246en主控的磨损均衡算法是不是做的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到有什么主控有,又不敢去否定我自己也是尽量写满,再去删除2246EN主控就差不多写满 ...

其他主控的写入放大是不是没2246EN主控厉害?

网友(2023-12-30):
引用 楼主:
其他主控的写入放大是不是没2246EN主控厉害?

2246en是很积极去平衡,2246EN带缓存写入放大还好,2246XT就会大点,其实这个放大正常用没有想像的大,2258H写入放大基本是1比1!C盘最好单独一个硬盘来做,从盘就随便分区用,这样C盘就不会经常搬运数据,因为虽然分为C D盘,依然看作整个硬盘来平衡!

网友:
SSD是通过FTL来映射逻辑块和物理块的,LBA的连续没有任何意义。U盘没FTL表,所以理论上直接读写物理块,手动磨损均衡是有意义的。

网友E:
突然想到,我用250G一个盘固盘做系统
是不是也要,隔段时间重装系统
平衡磨损一下?毕竟这个盘做系统,也只不过一直保持着使用30G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突然想到,我用250G一个盘固盘做系统
是不是也要,隔段时间重装系统
平衡磨损一下?毕竟这个盘做系统,也只 ...

是用win系统么,只有开始几个月比较小,后面都7、80G了,分100g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用win系统么,只有开始几个月比较小,后面都7、80G了,分100g都够呛

用了9个月的win10企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