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发现镁光的颗粒贴上都有轻微的弯曲

楼主(2023-10-30):
贴之前都是好的,镁光好像都是这样除过比较厚的,其他牌子薄点的也没发现有弯曲,不知道这样影响使用不。

网友A:
哈哈,我也发现,两个短边有点翘

网友:
镁光该不是就因为这个被罚的吧

网友:
后门板板都弯了
其实cpu,存储,芯片组都内置后门了,关键时刻可以一条指令就变砖.  ES版cpu被远程锁死就是例子,  至于镁光,  可能自毁、外传的指令会通过网络或程序最终下发到设备里, 到时候哪里去查

网友:
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特别是bga152的颗粒…

网友:
薄的颗粒非工厂生产流程  基本都是会弯   手上几个拆装几次都弯

网友B:
我手里也有几片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几片这样的

有片9cdj的也发现弯的有点严重,,只能开出34g容量

网友D:
颗粒太薄,中心无支撑点,只要薄的颗粒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拆机后,胶没有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片9cdj的也发现弯的有点严重,,只能开出34g容量

我这些倒都能开出正常容量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发现,两个短边有点翘

摸着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拆机后,胶没有清理干净

不会  我都清理的很干净  强迫症试的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F:
不觉得是颗粒的问题,颗粒的包裹物类似陶瓷材质,只会碎裂,不会弯曲。要么是板子弯了,要么是植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太薄,中心无支撑点,只要薄的颗粒基本都是这样的

又发现  拆下来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觉得是颗粒的问题,颗粒的包裹物类似陶瓷材质,只会碎裂,不会弯曲。要么是板子弯了,要么是植锡问题。 ...

不确定是不是质量问题   贴好的颗粒背靠背贴紧  一眼弯   但是拆下来又恢复了今天刚试的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你加热上面他两端不翘就怪了,颗粒太薄了结构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