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SONY WH-CH510蓝牙无线耳机

楼主(2023-10-30):
官网玉照,重量132克,封闭式造型

蓝牙5.0 版本,支持A2DP、 AVRCP、HFP、HSP,不太老的ios和安卓系统都支持电量显示

支持SBC、AAC解码

用了几年,右侧耳机转轴断了,查了一下,这类转轴造型的耳机,断轴是通病,自己瞎折腾吧,操控按钮和电池仓都在右侧

两侧的伸缩梁,可以看到商品标识信息

猴版

伸缩梁限位滑块

可以看到转轴

去掉耳罩海绵,贴有编码

左侧,只有一个喇叭,铁氧体磁铁喇叭,30毫米动圈

电池仓,主板,喇叭均在右侧,通过头梁的暗线连接左侧

主板,型号HDX-2936_V1.0,电池仓有磨砂盖板,USB type-C充电接口

3.7V   300mAh电池,续航方面:连续音乐播放35小时,连续通话最多30小時,待机200小时

电池背面有泡棉双面胶固定

电池背面信息

蓝牙芯片是RTL8763B
RTL8763B是REALTEK瑞昱首款完整的TWS真无线蓝牙耳机一体化方案,支持蓝牙5.0,支持HFP 1.7、HSP 1.2、A2DP 1.3、AVRDP 1.6、SPP 1.2、PDAP 1.0,具有双耳通话功能。RTL8763B具有32位ARM处理器,24位DSP,运行频率最高160MHz,内置8Mbits Flash内存。它还内置了锂电池充电管理,内置过压、过流、欠压保护等电池防护装置。在扩展性方面,支持三路LED驱动,支持触摸IC控制,支持模拟和数字麦克风输入,并且支持双麦克风。在降噪方面,支持降噪功能和环境音监听模式,内置音频解码器,支持高达24bit/192kHz的Hi-Res规格音频播放。

单麦克风,包裹有橡胶衬套

主板其他部位特写

修复过程没啥可说的,去掉损坏的转轴,两端打孔,钢丝固定,放弃转轴功能,变成固定式

丑就丑吧,反正自己用

完结

网友: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螃蟹的芯片现在行了?以前只用在低端产品的

网友:
SONY蓝色PCB版还是好看

网友:
不错,缝缝补补再三年。

网友:
做工不错  音质怎么样?

网友:
以前都是Made In China,现在是越南制造啊

网友:
都转战越南了

网友:
自从SONY大法到了越南就变得猴里吧唧,完全没有原来的稳重了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做工不错

网友:
看上去 还不错。

网友:
电路板看着舒服

网友:
缝缝补补再三年。

网友:
现在不迷信他们的蓝牙耳机了,国产也有好货

网友:
SONY的东西是真不便宜,也确实可以。

网友:
大法已经堕落

网友:
510不错,我有一个外观是蓝色的,电池挺耐用的,音质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什么亮点。其实你那转轴是可以有两种办法完美修复的,要么用其他东西代替更换,要么打钢钉上胶修复。我有一个罗技的G35耳机就是这个轴被我儿子掰断了,用1mm的钻头打洞,烫上钢钉加胶完美修复了。

网友:
电池还能用吗,看着好像不行了

网友:
300毫安能35个小时?厉害了。

网友:
300多的耳机 你整个国产300多的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