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控4位信太无线插排并加以完善

楼主(2023-10-30):
早先买的信太1控4位无线插排。准备接落地扇使用前,拆开看看。整体做工看着还可以。内部火、零线用的0.3mm2单芯铜线,地线用的0.2mm2单芯铜线。带1000W以下的负载使用没问题。LED指示灯有些亮,改了一下限流电阻。顺便完善了一下开关底垫。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信太1控4位无线插排。内部火、零线用的0.3mm2单芯铜线,地线用的0.2mm2单芯铜线。

开关下面没有底垫,加了一块泡棉胶。

原来LED指示灯有些亮,限流电阻用的1/8W 150K电阻,改成1/4W 220K(红红黄金)电阻,还是比较亮;改成1/4W 680K(蓝灰黄金)电阻,还是有些亮;最后换成1/4W 8.2M电阻,效果不错,晚上使用,通电后,正面可以看到明显亮灯,侧面看,基本上没有什么亮度。

改成1/4W 680K(蓝灰黄金)电阻,还是有些亮。

换成1/4W 8.2M电阻,效果不错,晚上使用,通电后,正面可以看到明显亮灯,侧面看,基本上没有什么亮度。

套上玻纤管,焊接好后,组装起来。

注:限流电阻一定要悬空,避免点亮后发热造成塑料外壳老化。

换下来的限流电阻1/8W 150K电阻(棕绿黄金)。

相关链接:
使用泡棉胶完善插排开关--拆修HYUNDAI现代电工2位插排HPS-3Z-20S0

网友:
火零用的0.3平方线径略细,最好贴个标签,写上线径和不能接大功率电器,防止家人误用。

网友:
貌似用料,做工还行

网友A:
这个限流电阻是个耗电大户。。。。

网友:
LED引脚做了防短路保护,用单支铜线比裸露的铜片安全多了!

网友B:
为何不将内部线一次性换粗点。

网友:
东西有些年头啦

网友C:
限流电阻换成小电容更好呀

网友:
早期的插排大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将内部线一次性换粗点。

用来带落地扇,功率很小,不整的太麻烦了。

网友:
小功率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
小功率电器使用没问题。焊点饱满,还不错。

网友D:
那塑料袋和螺钉是藏在插座里面的?

网友:
焊点还是挺饱满的,就是这电源线瘦了点

网友:
我以为是无线的,才点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塑料袋和螺钉是藏在插座里面的?

塑料袋里的螺钉和压板是用来固定引出线的,放在插座接线盒内,接线时打开就能看到。

网友:
这个排插的外形倒是有些像公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换成小电容更好呀

电容失效时如果短路就是一个大烟花了。
电阻失效时大多会断路,这更加安全。换电容还得加个保险丝,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限流电阻是个耗电大户。。。。

限流电阻功耗220*220/8200000=0.0059W

网友:
这个限流电阻是个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