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JR1200路由器拆解,到底是博通还是螃蟹

楼主(2023-10-31):
由于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路由器的拆解,故此买了一个拆开看看,据说是博通双核的CPU,但是打开看到两个螃蟹芯片,另一个被散热片挡住,不知道到底是博通还是螃蟹,有知道的大神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看来是螃蟹全家桶了。

网友:
bo博通了个寂寞,明明是Realtek的

网友:
这就是螃蟹全家桶

网友:
应该是REALTEK方案。

网友A:
不掰开散热片看下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B:
一般 你在路由器里面看到一只螃蟹 它就不会只有一只螃蟹

网友:
这螃蟹 公的还是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掰开散热片看下什么型号的芯片?

掰开散热片 有一定的风险!弄不好会把芯片 弄接触不良。

网友C:
螃蟹和mtk都喜欢成群结队出现。。。。不会是博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掰开散热片看下什么型号的芯片?

怕掰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你在路由器里面看到一只螃蟹 它就不会只有一只螃蟹

一盒子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螃蟹和mtk都喜欢成群结队出现。。。。不会是博通的了

可能是后出的版本缩水成螃蟹了

网友:
看看,看大家如何说的,不懂。

网友D:
5GWiFi没拆开估计也是螃蟹

网友E:
谢谢分享,都差不多。空当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5GWiFi没拆开估计也是螃蟹

5G没有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都差不多。空当当。

但是这个貌似很稳定

网友:
螃蟹发热 还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