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坛友推荐一款家用性价比高的双面喷墨打印机机

楼主(2023-10-31):
学习需要,请坛友推荐一款家用性价比高的自动双面打印的A4喷墨打印机机,要求带扫描复印功能,还有请教独立喷头和墨盒一体喷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推荐墨仓类机器。
双面如果不是必须项,建议放弃,故障率高,对纸张要求也高。

网友:
喷墨还是爱普生,支持双面 l4168看看. 兄弟的喷墨打印机也凑合,其他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喷墨还是爱普生

网友:
家用真心不推荐喷墨,虽然现在有分体喷头但是还是容易堵,还是激光省事省力,喷墨除了打照片有点优势以外其他都是激光好吧

网友:
去年底买的兄弟DCP-T425W一体机,独立墨仓供给,我喜欢这种带纸盒的,有插电的话隔断时间会自动清洗喷头防止堵塞。如果经常打印黑白文档为主,要买黑色墨盒大点的。

现在京东¥800,带双面打印的D725DW,¥1350

网友:
以前爱普生的喷墨打印机,喷头是和墨盒分开的,非常容易堵。不知道现在的还是不是这样。自动双面的如果不是必须,还是手动双面打印来的实惠。

网友:
感觉喷墨太容易堵喷头了,还是激光的好不怕放

网友:
家用不推荐喷墨机

网友:
兄弟的墨仓喷墨一体机,手动双面(就是单面),成本低,用了5、6年,一直很稳定

网友B:
现在老师喜欢群里面布置作业,支持手机、微信打印更重要
我2020年买过惠普DJ5078, 封闭纸盒体积小,
680的国产再生墨盒也在普及和降价中,而且可以加墨
每个月至少要打印一次,不然堵了喷头就要把墨盒取下来泡热水

现在墨仓机更普及也都有纸盒支持微信小程序了
楼上推荐的就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荐墨仓类机器。
双面如果不是必须项,建议放弃,故障率高,对纸张要求也高。 ...

别说是双面,就是喷墨家用也不推荐,孩子用还是激光的皮实耐用

网友:
家用不是商用,使用率不高,喷墨后期维护太麻烦,建议上激光打印,双面打印不实用,家用还是手动翻面为好,如需复印可以买个二手扫描仪

网友:
家用推荐爱普生L111喷墨打印机,虽然型号老,但是架不住稳啊,可以更换墨水,极具性价比,无意中得到一台,孩子小学到初中一直盘他,每天的量真不少,无非也就1-2年加一次墨水,墨水贼便宜,单位过期扔掉的墨水照样用。所以不要人云亦云说喷墨的不好用,任何喷墨打印机你一直放着喷口肯定坏。一个星期打两次他也不容易坏啊。总结:喷墨机不是容易坏,而是日常维护保养不当导致的容易坏。不要买一体的,更换墨水的成本太高,有的是买墨盒送打印机,要买就买带连供系统的自己可以填充墨水的。买了你就知道有多省钱,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说是双面,就是喷墨家用也不推荐,孩子用还是激光的皮实耐用

打印机还是要多用,墨仓的反正单页便宜,多用用也不心疼。如果没彩色需求激光是可以的。彩色激光家用强烈不推荐,效果差,贵,容易坏。

网友:
双面如果不是必须确实尽量不要选,故障率高。确实要选就爱普生L42XX系列。不要双面选L32xx系列(次选佳能G系列,惠普家用的不建议选购)。这些新出的墨仓机就是使用原装耗材每张成本也能做到几分钱,如果是兼容耗材(国产大牌)几乎可以忽略耗材成本。比激光使用成本大幅降低,而且能耗和PM值也低很多,对健康和节能有要求的还是选择喷墨为好。况且爱普生喷墨机介质适应能力也非常强,家庭使用可以实现很多有乐趣的打印。上面介绍的爱普生系列机只要一直打开电源不关闭(待机功耗非常低),机器会定期用少量墨水冲洗打印头,所以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环境完全不必担心堵打印头。退一步说就算堵了打印头花10元买一瓶打印头清洗液泡个一小时左右一般都能解决问题(泡打印头不需要拆机,非常简单)。维护成本也比大多数激光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老师喜欢群里面布置作业,支持手机、微信打印更重要
我2020年买过惠普DJ5078, 封闭纸盒体积小,
680的 ...

这个是强烈不推荐,惠普家用喷墨机几乎都是坑。商用的有些机型还不错。

网友:
喷墨只有爱普生打印机

但是没有双面机

网友:
喷墨主要是隔一段时间要用一下,不然容易堵喷头,然后就得清洗喷头。
另外想要双面打印,最好买激光打印机。喷墨的双面家用打印机我都没见过。

网友(2023-12-24):
用爱普生的 L4266,目前价格在129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