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谈谈电子钟走时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3-10-31):
前几年在网上买了个指针式的大挂钟,一直以来走时还比较准,也就一年差不了几分钟的样子,毕竟这个不带网络校时,能做到这样也就非常满意了,用的是5号电池,电池也耐用,可能差不多一年才换一次电池的样子吧,具体也没有怎么留意,反正是好久才换一次,今年年初发现时间不准了,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就直接换了个新的电池,可是没有过多久发现又不准了,用万用表打了下电压发现有1.5V,心想电压很足啊,怎么会不准呢,会不会是里面的齿轮磨损坏了呢,或者是哪里要加点润滑油呢,看看机芯好像是没有哪里有加油口的,心想不行只有再买一个了,这时正好手上有几节充电电池,用表打了下只有1.3V,是不是电池电压太高了呢?换上试了两周走时完全准确,看来问题找到了,或者说是正好这两周侥幸的没有出问题呢?之前有1.5V电压的电池都是在拼XX上买的,一般是40粒才几块钱的那种,主要是放在小孩玩具上用没有问题。我就想这个5号电池标准电压到底是1.2V还是1.5V?这个电子钟对这个电压这么敏感吗,后期还会跟进反馈那个钟的走时准确性,好吧先写到这样

网友:
有的机芯上写了不要用南孚碱性电池,想想原因你就知道了。这机芯对电压敏感

网友A:
自从上次用锂电改了标准1.5V给挂钟供电,之前老是自停和不准的问题都解决了,应该有半年了吧,一直没再调过了,没发现有差多少。感觉挂钟精确度对供电电压还是有要求的,或者可能我买这个垃圾机芯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机芯的确是这样说的。另外不准也跟晶振关系极大

网友:
之前准的时候用的啥电池呢?个人感觉电池原因导致走时不准可能性不是太大吧。

网友:
垃圾机芯和垃圾LED灯一样,没有恒流恒功率的,靠电池的大内阻限流。
所以垃圾非恒流机芯都注明:不可使用(低内阻的)碱性电池!而要用碳性电池

网友:
走时精度不是与晶振有关吗?秒脉冲是晶振分频得到的。

网友B:
我就想这个5号电池标准电压到底是1.2V还是1.5V ------ 非充电电池标准电压是1.5V ,充电电池标准电压是1.2V !不过这种标准电压没有意义,充电电池刚充满电压是1.4V , 非充电电池 新的有的电压是1.6V  !甚至 1.65 V !

网友C:
说到时钟,那必须得清楚 8025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从上次用锂电改了标准1.5V给挂钟供电,之前老是自停和不准的问题都解决了,应该有半年了吧,一直没再调过 ...

同改,冲一次电可以用1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3674-4-1.html

网友:
关注后期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这个5号电池标准电压到底是1.2V还是1.5V ------ 非充电电池标准电压是1.5V ,充电电池标准电压是1.2V ...

根据2021国标要求,碱性电池最大开路电压为 1.68V,碳性为 1.73V,镍氢电池好像不作要求。
标准是因电池种类不同而定。实际上,在市场买到的新555电池(曾为中国第一电池出口企业),电压也有超过国标的现象。锂二硫化铁电池甚至有超过1.83V不符合IEC标准而不能出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国产电池技术实在落后于国际导致国标2021仅要求开路电压最高为1.90V,然而网购的电池大多超标。

网友:
不好排除吧

楼主:
想不到一 会儿功夫有这么多回复了,今天和那个卖钟的联系了,那个店居然还在,说让我拍照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分析一下原因,哈哈,我也是闲得蛋痛,不知道那个店的背后会不会骂我啊,一个钟用了几年了现在有问题还联系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改,冲一次电可以用1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3674-4-1.html

我的积分太低看不了,自从改制度我很多都看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2021国标要求,碱性电池最大开路电压为 1.68V,碳性为 1.73V,镍氢电池好像不作要求。
标准是因电池种类 ...

好专业,受教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时钟,那必须得清楚 8025呀

这个之前好像听说 过,没有关注,看来得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F:
感觉扫秒的可能精度高一点

楼主:
今天钟还是准的,早上和卖家联系,说这个钟要用碳性电池,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是因为电压不对,再要么就是之前用的电池有问题,会出现间歇性断电或者不稳定输出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扫秒的可能精度高一点

扫秒的是什么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