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排阻坏了,精度超差

楼主(2023-10-31):
排阻坏了,精度超差,大家有没有方法修复,并联法,兆欧电阻太大无法实现,只能废弃了。

网友:
深水宝没有这玩意吗

网友:
人为暴力损坏的?

网友:
特制的排阻?

网友A:
TC1766A的精度是±0.5、30ppm/℃,应该是1:10:100,从你手写数据上来看,可能是你的仪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测量方式有问题。

距离最远的脚应该是PIN 1,作为基准点位脚对应其他脚进行测量。

网友:
这玩意没断路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1766A的精度是±0.5、30ppm/℃,应该是1:10:100,从你手写数据上来看,可能是你的仪表有问题,也有可能 ...

有家当陶瓷排阻的万用表测量的,还有用高位精度标定的电阻对比的,确定精度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7楼

有家当陶瓷排阻的万用表测量的,还有用高位精度标定的电阻对比,确定精度超差。本来想通过并联低温漂电阻解决,计算下来,兆欧电阻太大,无法实现,只能拆了

网友:
这东西不太容易坏吧,除非烫它太久了???

网友:
其实这个吧,阻排可能有点小问题,但是往往用起来没有单独测偏差那么大。电阻档虽然要靠阻排的绝对精度保证,但由于积分电路也不那么理想,往往问题不大,你最好把这个装表上,看看表的误差再决定怎么调。

网友:
我解剖过这个排阻  里面是色环电阻串联的  9M部分由好多个电阻串联  确定是这部分坏了可以挖开换电阻

网友:
电阻、排阻会老化,阻值发生明显变化。
手上两台4位半用EBG排阻的万用表,生产出来都有20年以上,一台万用表排阻大部分阻值精度还行,一台万用表排阻老化得阻值没法看。
可以用5ppm/℃低温漂EE电阻或25ppm/℃低温漂大厂贴片电阻凑。
很多一毛多、一块多一颗号称25ppm/℃ 0.1%精度的100K以上插件电阻,老化速率很快,总体不如25ppm/℃低温漂大厂贴片电阻稳定。

网友:
我是直接破拆了。

网友C:
看看我的这个!

网友:
福记图形万用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这个!

不错不错,精度没有跑。

网友:
也不一定就是飘了,也可能这排阻就这水平! 你看我这个从UT56上拆的,比你那个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