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70迈智能行车助手拆机更换电池(70mai Midrive M04)

楼主(2023-10-31):
最近,70迈智能行车助手隔10分钟左右就自动重启一次,看样子是里面的电池不行了,就计划拆开更换。

拆掉底部螺丝

技术不行,,也没找到教程,摸索着拆,卸掉螺丝后,用起子插入螺丝孔向屏幕方向稍用力别,使屏幕与框分离,然后用工具沿缝隙撬,记得往外拉出屏幕时一定从上面开始,我就是没从上面开始,拉不出,把框都搞烂了。

网友:
不知道用5.5V的超级电容能不能代替锂电池,超级电容耐高温能力更好

网友:
耐高温锂电池,哈哈哈哈,谁信耐高温

网友:
耐高温都是扯的,2年一换是王道

网友:
还是整点耐高温胶带缠上去更放心吧

网友:
原厂电池写了请勿放置高温环境,多不负责任的设计

网友(2024-02-07):
耐高温锂电池,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没教程,这个机器太难拆了。另外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的行车助手喇叭不响了,偶尔也会响那么一两声,是哪里出了故障了?

网友:
拆掉底部六个螺丝后就不会拆了

网友(2024-04-02):
POS机里应该也是这种电池,上次我拆了一个给小米蓝牙耳机用

网友(2025-01-13):
这个前后摄像头怎么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