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容量比软盘还小的的U盘 412KB吏上最小

楼主(2023-10-31):
倒闭网吧里捡到的,本以为是个512M的音乐U盘,谁知512K都不到

下面揭开庐山真面目

牛屎主控

丝印25q40 spi储存 根据实际容量412KB估算,此芯片应该是25Q04芯片(512KB),本体上的25q40应该是有问题的

主板是单面板,背面只有两条装饰线条

插电脑识别为一个412kb容量的移动磁盘,我用过的软盘也有1.44MB

检测参数 不知道准不准

end

网友A:
4MB的SD卡我还有,512K的U盘算是涨知识了,有什么用呢?存脚本的吗?

网友B:
多半是个什么加密程序吧,用的spi闪存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B的SD卡我还有,512K的U盘算是涨知识了,有什么用呢?存脚本的吗?

存钱,够存几个比特币账户密码了,

网友:
可能是远古留下的,有收藏意义

网友:
存个密码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个什么加密程序吧,用的spi闪存

里面是空的,不知道存了什么,这玩意应该也恢复不了,删除就是用0还是1填充

网友: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可能格式化或者固件占用了一定空间,所以显示412KB了。这类U盘一般里面只有一个什么密钥或者什么EXE文件之类的。

网友:
我见过最小的了

网友:
早期的U盘确实容量很小,但价格不低。

网友:
够用就行,能存下且够用,小点省钱

网友:
能够存几篇Word文章

网友:
本就是一个加密盘,存储系统的密钥,实现插上电脑就自动解锁,需要程序制作开机盘!

网友:
大概不能当烧录器使用哈哈

网友:
楼主的C盘只有90G不够用啊,C盘要200G,现在

网友:
黑胶之前的软封装芯片U盘,应该有隐藏分区放加密狗程序,可以存文本。

网友:
我买的最小的U盘是32MB,那时候用来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