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UCMA 澳柯玛双桶洗衣机功率虚标?

楼主(2023-10-31):
甩干电机磁钢高度

洗涤电机输入功率 570W 是怎么做到的?

洗涤电机磁钢高度

网友:
实测多少?难道超频了?

网友:
450V,  160W吧

网友:
功率实测是多少?

网友A:
输入功率

额定功率

输出功率

自己只能测出来实际功率

网友B:
可能是最大功率

网友C:
应该是最大峰值功率

网友D:
为什么要虚标,省电不更好吗

网友:
虚标才能体现能耗低

网友:
澳柯玛是国标起草单位的大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虚标,省电不更好吗

为了卖高价!

网友:
有个术语叫峰值功率

网友:
估计是玩文字游戏,跟制冷量(W)额定功率(W)输出功率(W),如出一辙。

网友E:
输入功率200W,电机功率160W.
实际你用功率计去测,可能也差不多200W左右
单相异步电机效率低.
比如电风扇,无刷的24W风力比异步45W的风力还大.

其实标称200W,电机160W,虽然可能虚标,但不是关键
关键是:这些电机是铜线的么.

网友:
这些电机是铜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功率200W,电机功率160W.
实际你用功率计去测,可能也差不多200W左右
单相异步电机效率低.

脱水电机耗电实测 250W 左右

绝缘漆是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

额定功率

脱水电机耗电实测 250W 左右

洗涤电机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最大功率

脱水电机耗电实测 250W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最大峰值功率

脱水电机耗电实测 250W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