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无损不开气缸拆装气门导管法系2.0自吸发动机下集,火攻钎焊安装继续用...

楼主(2023-10-31):
之前在不拆气缸盖就无损拆下后,

考虑到找原车件和买新的或

车友找刚好遇见大修换下来不要的选着用都没有合适的,

有车友送我1.6的,规格不合适2.0。就没要。
又放了一年多了,

交警提示最后年审日期2023.12.31之前,过后将强制报废,也就不必要等了。(交通方便,又没啥钓鱼旅游的兴趣了,,,<我属于技术型,责任心比较好,不可能还像女的一样不养家爱好旅游和吃吃吃是吧>)

而买又要一起买16个,,

只貌似坏了一个,拆下来这一个又没见坏的,

算了不买了修了继续用,

(当然要有时间有技术有折腾的心当练手玩玩儿)能修又愿意折腾就加厚一点。

最主要磨损量忽略不计,这次加工增厚的量,更加没有间隙,气门是三万公里之前才自己才加工过得,缸压很好,动力足。

推测:这次修复后要磨掉成加工之前的样子。

怎么也得好几年,好几万公里后了,够用了,

焊接后和好的对比测试,区别不大,只要不卡起就行

总之修了比没修好,这款自吸不渗漏机油就好

网友:
这是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部分步骤截图,完整版视频因为内存不够,有人说座机像素,我又没有必要给人科普然后照着我模仿又没有搞好来说我教坏人,危险行为免得模仿就删了一部分,留下一些前后对比就行,目前为止是等待修复油封或换新油封,就安装。还要做气缸内清洗。做好后把扒胎机往电动省力方向改进,轮胎搞好就好去年审了。

楼主:
总之修了比没修好,这款自吸不渗漏机油就行

内饰有水汽,即使放地下室也会生霉,好在一擦就没了。做几次消毒杀菌就和正常车没区别。

楼主:
拦截页面太烦人了,打字都消失了,。。懒得恢复又打了,,,总之,最后提醒键盘侠,这是自己车,自己承担后果,修着玩的。

不吹多厉害,只说我能拆装都没有损伤。

下次如果又有气缸的导管磨损异常(缸压也好情况下,又是个位数的1-2个需要换),要是还闲得很又不想换新导管,可以不用缠铁丝,就更加连痕迹都没有了。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楼主主打的就是车能开走就可以同轴度、密封持久......这些都不在乎,但是车的本质不就是能开走的交通工具?
牛人,厉害

网友:
能开走就行

网友:
引用网友的话,图片象座机拍的。

网友:
主要是工具,工具好,干活就顺畅

网友:
你这是气门导管渗漏烧机油吗?

网友:
真是牛人,这手艺没得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