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低成本做个鱼缸灯

楼主(2023-10-31):
上次买的长条灯做鱼灯感觉不靠谱,正好捡了点塑料板材自己做一个。挺厚实。

楼主:
胶水定型。材料有限做的左右不对称。

楼主:
电钻打孔。

楼主:
上开关,焊线

楼主:
捡来的儿童迷你家具柜做防漏电保险盒,正好合适。

楼主:
装个插座,用胶水粘的。

楼主:
剩余位置放个小气泵正好。这泵也是很垃圾,里面都快散架了,用胶水粘了下。

楼主:
钉合页用的是这种公对母螺丝,板材厚度刚刚好,做出来很美观。

楼主:
捡来的射灯。

楼主:
拆了弹簧,用电钻打孔,角码片切掉一点勉强装上去。

楼主:
打孔装个微黄的小日光灯管。

楼主:
线路焊接。

楼主:
图点胶水防漏电。

楼主:
装两个个蓝光LED配日光灯。

楼主:
线路一团糟。

楼主:
做个挡卡防水溅

楼主:
还差点工具,暂时这样子。

网友:
大工程啊这是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看着不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差点工具,暂时这样子。

这是。。。。不让鱼睡觉的节奏?